哪位大神用过cad,mechanical呢

楼主(2019-08-19):
哪位大神用过cad mechanical,它自带的图框很难用,怎么自定义图框呢

网友:
不清楚你说的难用是指的什么

Mechanical 的图框是国标的, 而且通过设置找到图框、标题栏的模板可以做简单修改

网友:
找个师傅带带你

网友:
你把原来的复制一个,在它的基础上修改自己想要的就行了

网友:
mechanical本质上就是标准的CAD+机械模块,按照CAD改模板的套路来就好了

网友:
弄PCCAD插件 分分钟钟的事情

网友:
又一个机械女

网友:
机械行业的美女简直就是熊猫一样的稀少。

网友:
这个没办法的,标准图框都是这样的情况,你也改不了的。真的要改也超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