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3u工控

楼主(2019-08-19):
在自学工控伺服定位,出现了点问题,上网百度也没查到解决办法。
仿真使用的是GX8.86,例子是FX3U手册伺服定位里面的最后一个,完全照抄例子。
梯形图写入200行,就出现编辑超限问题,上网查询说是转化之后就可解决,解决之后,全部梯形图有240行,最后却没办法再转化了,也没法启动仿真。这个从网上找不到解决办法了。
PLC参数我也看过没问题,最后也更改最大,也解决不了。
难道是仿真软件不能模拟超过200行程序?

网友A:
你怎么学的,我也在学,买了本自动控制原理上面全是数学公式,每办法又买了4本高数……

网友(点评):
那么学PLC要学什么基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学的,我也在学,买了本自动控制原理上面全是数学公式,每办法又买了4本高数……

你确定你学的是PLC而不是单片机。PLC的梯形图比单片机的C语言或者汇编简单多了,不过感觉不用像你那样想入门得学那么多公式。感觉你学的是单片机

楼主:
关于我提问的问题,目前找到答案了,仿真软件不支持伺服或者步进定位、模拟量输入、PWM这些特殊的仿真。

网友B:
3U不用扩展卡的话,也只能简单的发脉冲吧。如果是高级定位最好学习Q系列,功能强大!直线插补、圆弧插补都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U不用扩展卡的话,也只能简单的发脉冲吧。如果是高级定位最好学习Q系列,功能强大!直线插补、圆弧插补都 ...

自学,慢慢来,一开始用的是FX2NC,发现伺服定位不是太好,现在开始慢慢接触FX3N,先掌握之后再学Q系列吧,Q系列一般不是中大型项目才用的吗

网友C:
lz你有pl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有plc吗

有一个三菱PLC,fx2n的继电器版的

网友(点评):
继电器板是不是适合控制开关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一个三菱PLC,fx2n的继电器版的

继电器版适合控制负载电流稍微大一些的负载,受限制也严重,定位以及PWM都不行,频率太高

网友D: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过

仿真没法模拟伺服定位,我从网上搜到的,别的大神也说不能模拟

网友:
|一水江山JS发表于 08-19 09:16你怎么学的,我也在学,买了本自动控制原理上面全是数学公式,每办法又买了4本高数……
你这明显学偏了,可以买一本工厂电气控制看看,其实就是先要学懂电气原理图,梯形图就是原理图的表达

网友(2020-02-20):
初学者进来膜拜大佬!

网友:
不能伺服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