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镀锌板喷塑和不锈钢201的对比问题

楼主(2019-08-19):
1、他们耐腐蚀性谁更好点;2、有没有人使用过着两种材料,使用后结果怎么样,有图片吗

网友A:
当然了201了,一个是表面防腐,一个是基体防腐,短期比较看不出什么,长期比较就应该有区别了,况且还要区分置于什么环境下的比较,个人观点,未经实际验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201了,一个是表面防腐,一个是基体防腐,短期比较看不出什么,长期比较就应该有区别了,况且还要区 ...

主要放置在内部的,所以才会考虑下是使用镀锌板拿去喷塑,还是直接使用不锈钢201.

网友(点评):
201\304差不了多少钱吧,201主要问题是很多都是回收料冶炼的,成分复杂,加工性可能不好

网友:
他们耐腐蚀性谁更好点?这个问题要看材质在什么环境中使用?潮湿?酸性?碱性?高温?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放置在内部的,所以才会考虑下是使用镀锌板拿去喷塑,还是直接使用不锈钢201.

不是说拿201和304比,是使用在内部的,如果是暴露在外的肯定选304了,沿海就用316了。

网友B:
从材料的属性上面来讲,还是不锈钢的材质最耐腐蚀,耐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材料的属性上面来讲,还是不锈钢的材质最耐腐蚀,耐磨损!

是使用在机箱内部的,环境算是比较良好的,纠结这两款材料,主要是要考虑成本、环境保护。还想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使用过这些材料,现场反馈的问题及照片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