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定位法兰与固定板的尺寸

楼主(2019-08-19):
想问下,50mm的电机法兰,固定板该开多大

网友:
开多大都行,根据你的空间来定。

网友:
把电机法兰的安装图贴上来

网友:
楼主这电机法兰固定板,上面的壁厚感觉有些薄弱啊,还是做的厚实些好!

网友:
这个安装间隙不重要,重要的是定位以及是否需要安装后平整

网友:
一般比电机法兰大0.2,开50.2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