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A热轧板表面光洁度

楼主(2019-08-19):
Q235A热轧板 交货状态 表面光洁度 一般是多少,查标准冷轧板能查到 热轧板没有呢

网友:
热轧板没这项要求

网友A:
一般冷轧钢板的表面质量要比热轧钢板质量好,冷轧表面粗糙度可达到Ra3.2,热轧的表面粗糙度一般在Ra6.3~12.5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冷轧钢板的表面质量要比热轧钢板质量好,冷轧表面粗糙度可达到Ra3.2,热轧的表面粗糙度一般在Ra6.3~12. ...

这两数据在什么标准上有体现么

网友:
很糙的,都是带原材料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