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密封,漏气

楼主(2019-08-19):
橡胶件与金属件不能有效密封的原因?
橡胶区域8.4-13.9
金属阀口位置10.7
橡胶区域0.8MPa,当金属端压力到0.7MPa出现漏气,原因会是什么?

网友:
”橡胶区域8.4-13.9”和”金属阀口位置10.76 ”,是什么意思?橡胶件和金属不能密封,是什么意思?金属是管道还是平面?介质是什么?介质设计压力或者工作压力多大?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19 14:00 本帖最后由 晓昀 于 2019-8-19 14:02 编辑

”橡胶区域8.4-13.9”和”金属阀口位置10.76 ”,是什么意思?橡胶件和金属不能密封,是什么意思?金属是管道还是平面?介质是什么?介质设计压力或者工作压力多大?

数据都是直径,工作介质是空气,工作压力0.8MPa.这里橡胶深度0.8

网友:
哪一部分是橡胶那一部分是金属,两者结合是靠什么固定,

网友:
动密封吗?

网友:
不晓得楼主选的是什么密封方式,用的什么密封圈,一般漏气原因是尺寸不正确(安装尺寸或者密封圈的尺寸),粗糙度不够,还有材质问题

网友:
橡胶件与密封圈配套的结构不合理,密封圈没有起到应有的密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