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规则件怎么加工好,量比较少,铁的,线切割吗

楼主(2019-08-19):
(图片)

网友:
加工中心,球头刀,慢慢刮吧

网友:
精密铸造,加工中心跑两趟。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用途,材料厚度多少?如果要求不高,拼接焊可以吧

网友:
整体铁件,要求不高,量少。铣床上台虎钳加倾斜台,调好位置就可以盘刀飞了。

网友:
线切割可以做出来的,分几刀给割出来。

网友:
是的,线割

网友:
只有这么一个形状图片不好定加工方式

网友:
可调夹头配合线切割

网友:
量少的话直接上CNC用吧,精度高的话最后用球刀精铣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