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支撑的转轴怎么消除与轴承的游隙

楼主(2019-08-19):
给位大侠,请看图,转轴左边只靠轴承支撑,右边是加负载的,转速很低,负载很小,但是装好负载后发现晃动比较厉害(负载体积较大所以比较明显),轴承内圈和外圈是H7/g6配合,用端盖和螺母顶死了,初步判断轴晃动是由于轴承的游隙造成的,请问怎么才能是转轴不晃动呢?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A:
还有空间吗  再加一个

网友B:
可以尝试使用双列球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通过调整轴承游隙,将轴摆动降低最小

网友:
总之不加大轴承支撑跨距,减小摆动都是比较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空间吗  再加一个

没空间了,刚刚查了有那种薄壁轴承,两个的宽度和现在的一样,不知道这种薄壁轴承行不行0.0

网友C:
买高精度?瞎想的哈,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使用双列球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通过调整轴承游隙,将轴摆动降低最小

太贵啦,而且我们公司的装配技术纯手工,他们哪知道怎么调整游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高精度?瞎想的哈,不知道行不行

标准的轴承都是有间隙的,除非定做无游隙,这样就没得玩了

网友D:
不知道你有没有拆过数控机床的主轴,参考一下,是比较精密的传动,都是7系列的角轴承组合使用的。1,你这个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结构,个人觉得你要做成两端部各一个深沟球轴承。最好的结构式一端固定一端支撑。因为你物体体积比较大,机床主轴的误差也就0.02以内,你这个放大很多倍,自认会大很多。2,你可以竖直放着,不受径向力,做一个简易的平台,这样或许会更好。只是个人建议,可能也不是最理想的。

网友E:
深沟球轴承的选型错误,应用双轴承至少是双列轴承,此种情况应该加工一个铜套装上就好,低转速低负载的话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
用四点接触轴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有没有拆过数控机床的主轴,参考一下,是比较精密的传动,都是7系列的角轴承组合使用的。1,你这个 ...

支撑和固定都只能做在轴承座这一端,费空间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是不是由于物体大,重心偏移,造成的视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深沟球轴承的选型错误,应用双轴承至少是双列轴承,此种情况应该加工一个铜套装上就好,低转速低负载的话可 ...

考虑用双轴承串联

网友F:
双列调心轴承会好一些!

网友G:
不是因为轴的刚性不足产生的晃动吗?

网友H:
滚动轴承单个使用,一般晃动不容易消除。可以考虑是否可以使用滑动轴承,滑动轴承的晃动要小很多。

网友I:
我认为:

1)设计的人,如果是专业的,可能跟我这个机械爱好者一样喝多了。。。估计比我喝的还多得多。。。 x NNNNN

2)发帖抓稻草根儿?哪个玩意儿多大都不说,明摆着就是逗人家玩儿找开心的嘛。。。

网友J:
轴承的外圈在轴向是通过端盖定位的,端盖在轴承座上也没有定位止口。另外端盖与轴承座的配合面若与旋转中心线不垂直。这些都会造成轴旋转时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列调心轴承会好一些!

调心轴承的晃动不会更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因为轴的刚性不足产生的晃动吗?

负载就一二十千克,轴的刚性完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滚动轴承单个使用,一般晃动不容易消除。可以考虑是否可以使用滑动轴承,滑动轴承的晃动要小很多。

这阻力太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轴承的外圈在轴向是通过端盖定位的,端盖在轴承座上也没有定位止口。另外端盖与轴承座的配合面若与旋转中心 ...

是的,端盖要改结构

网友:
改结构加轴承。

网友K:
游隙不好消除,主要是正常情况下,轴承工作的时候内部游隙应该是一个非常小的正值(圆锥滚子轴承和角接触球轴承除外)。所以说,如果工作游隙变成了负值,很有可能是个不好的选择。至于多大,不同类型的轴承,有不同的范围。eg:通常温度,工况下,中小型深沟球轴承工作游隙推荐:4-11um。

网友:
楼主的初步判断符合这张图的设计原理。

网友L:
行程是多长,这种支持的轴承,不能用普通的深沟球轴承,你应该要用角接触轴承。 负载大,行程长,必须是双列。

网友:
取消螺母,再加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游隙不好消除,主要是正常情况下,轴承工作的时候内部游隙应该是一个非常小的正值(圆锥滚子轴承和角接触球 ...

谢谢,所以这里我可以用两个角接触球轴承串一起吗

网友M:
一对背对背角接触轴承搞定,悬臂结构的一般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行程是多长,这种支持的轴承,不能用普通的深沟球轴承,你应该要用角接触轴承。 负载大,行程长,必须是双 ...

轴长55,直径20,请问两个角接触球轴承和一个双列角接触轴承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对背对背角接触轴承搞定,悬臂结构的一般用法。

对比用一个双列的角接触轴承,哪种方案好呢

网友:
你这个单边支撑的结构,H7/g6   就是错误的   100%会晃动。要想不晃动肯定是过盈配合,手册上都有。所以你的晃动不一定是由轴承游隙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

1)设计的人,如果是专业的,可能跟我这个机械爱好者一样喝多了。。。估计比我喝的还多得多。 ...

靠 。。这论坛你的回复比较有个性。哈哈。。。。。。。。。。人才。

网友:
选型不对  用双角接触轴承

网友:
用2个轴承

网友N:
没有空间就不要在板上装轴承啊,轴固定,轴和负载之间加轴承行不行?居然想用一个深沟球轴承支撑悬臂梁

网友:
建议增加一个推力球轴承,和深沟球一起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用一个双列的角接触轴承,哪种方案好呢

没用过双列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E:
双轴承串联你的安装空间可能不够,还是铜套合适。一二十公斤的负载洒洒水了。

网友:
用交叉滚子轴承,应该可以,就是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轴承串联你的安装空间可能不够,还是铜套合适。一二十公斤的负载洒洒水了。

铜套能用来转动吗

网友(点评):
你这设计里赛格铜套进去?没几分钟就会掉出来一个很漂亮的手镯。。。一点都不刮手。。。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或者双列轴承

网友:
翻边铜套,属于滑动轴承。可选择石墨铜套,自润滑。

网友:
只靠一个轴承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有空间就不要在板上装轴承啊,轴固定,轴和负载之间加轴承行不行?居然想用一个深沟球轴承支撑悬臂梁

有道理,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O:
如果把承重重心距离,质量,点击位置,等画清楚才能帮你更好的分析问题,这种联动机构看似简单,出问题因素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把承重重心距离,质量,点击位置,等画清楚才能帮你更好的分析问题,这种联动机构看似简单,出问题因素 ...

负载是一组同步带传动,XL型传动比1:6

网友:
换轴承或者增加支撑点。

网友:
很明显的设计不合理,晃动是必然的
安装两个轴承
如果空间有限,装不了两个轴承的话,就安装一个交叉滚子轴承,缺点就是贵

网友:
轴承座与轴承外圈之间的配合关系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单个角接触轴承有一定好转,双列角接触是最好的

网友:
你这结构属于娘胎里的毛病,要么改结构,要么换轴承

网友P:
右侧悬臂(负载到轴承中心)有多长?轴承用的多大内径的?

网友:
可以考虑选择更紧一些的轴孔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长55,直径20,请问两个角接触球轴承和一个双列角接触轴承哪个好?

你这个这么短,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右侧悬臂(负载到轴承中心)有多长?轴承用的多大内径的?

悬臂长50,轴承内径15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臂长50,轴承内径15

负载端的摆动幅度有多大呢?感觉用15的深沟球轴承,悬臂只有50的话,其他各方面配合尺寸做好的话,摆动幅度应该不会太明显吧,应该只有稍微一点点

网友:
两个轴承

网友:
负载轻,转速低。假如只能用一个轴承,
1,双列角接触轴承;
2,交叉滚子轴承,这个贵;
3,滑动轴承

网友:
检查下负载的东西同心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有空间就不要在板上装轴承啊,轴固定,轴和负载之间加轴承行不行?居然想用一个深沟球轴承支撑悬臂梁

这个有道理

网友Q:
去掉锁紧螺母和轴承端盖,空间足够在家一个轴承,使用卡簧进行内外圈限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去掉锁紧螺母和轴承端盖,空间足够在家一个轴承,使用卡簧进行内外圈限位就好

用卡簧就担心有轴向位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卡簧就担心有轴向位移

再加个波纹垫圈就好了

网友:
这里用深沟球能行么?空间不够可以试试圆柱滚子轴承,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是一组同步带传动,XL型传动比1:6

轴固定,同步轮装2个轴承,同步轮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