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气缸压力机

楼主(2019-08-19):
如图,想自己动手制作气动压制豆腐的机器。
没有气动方面的知识,网上看了很多相关的资料。还是没搞懂。
有大神能告诉我,这需要什么气缸,电池阀,怎么连接吗?
虚心学习,恳请大神帮帮忙。可付费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A:
不错,不错,就是拿出拿进的有点不方便。

网友:
用并联回路。
气缸进出气口的流量阀各接一个两位三通手动阀,控制手动与自动的转换。
手动回路就用一个普通的两位五通手动阀,
自动回路用时间继电器加两位五通电磁阀,开机后气缸伸出下压,到了设定好的时间后继电器置位,电磁阀得电换向,气缸上升。

网友B:
楼主哪里?提示楼主可以搜一下豆腐成型机,很便宜。

网友:
加个plc吧 国产的仿西门子几百块 方便控制

网友(点评):
你可真能想,他做豆腐用的,放PLC?

网友:
|yien发表于 08-19 19:24用并联回路。

气缸进出气口的流量阀各接一个两位三通手动阀,控制手动与自动的转换。

手动回路就用一个普通的两位五通手动阀,

自动回路用时间继电器加两位五通电磁阀,开机后气缸伸出下压,到了设定好的时间后继电器置位,电磁阀得电换向,气缸上升。
补充下:手动自动切换最好不好弄两个流量阀去控制,不方便。并联回路,用两个双线圈中位封闭的电磁阀就可以。前面加个转换开关,切换一路或者二路得电,实现你说的手动自动功能。一路手动,二路自动。一路:旋钮开关+中继+电磁阀。二路:启动按钮+中继+时间继电器+电磁阀。

网友:
两个方案:1:采用自复位气缸+旋转开关+启动按钮+中继+时间继电器+电磁阀+气泵。旋转开关控制主气路,其他控制自动,手动的时候,直接关闭主气路,气缸自动复位。自动是因为时间继电器自动断电。
2:推杆电机+开关(目前有很多很便宜的)不过没法自动复位,想要自动复位还得加其他控制。考虑到90分钟的保压,完全可以买个闹钟,提示人为开关。
第二种费用是最低的,光气泵的钱就够了。想要把第二种也制作成自动的,那么总体价格也不会太多。有现成的气泵,改装之后的价格都差不多,但是长期消耗来说,第二种比较省

网友:
国产最便宜的PLC才几十元(看到一个35元的就够你这个)+一个开关电源+推杆电机,估计总的费用不到300吧,东西好坏跟质量价格有关,后期来说,电费之类的比较省

网友:
忘记了,不加PLC也可以,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提示楼主可以搜一下豆腐成型机,很便宜。

大侠说的这种么,我怎么感觉用气缸并不太符合lz的需求呢

网友C:
LZ要列出来你的预算,产量,因为你有保压,个人不建议你用气缸。
最简单就是搞一个梯形螺杆就可以了。

网友D:
直线导轨+丝杆就可以了吧,如果用气动件不还得搞一台气泵?

网友E:
LZ不是搞机械的吧,还是请人帮你设计吧。你的图问题多多。

网友:
这台干吗的

网友F:
梯形螺杆加电机我觉得是最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就是拿出拿进的有点不方便。

目前只考虑这种方式拿进拿出,先考虑怎么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提示楼主可以搜一下豆腐成型机,很便宜。

福建的,淘宝上的豆腐成型机这个我有看了,但是功能单一,我们这做的是豆干,需要的功能跟这个不一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要列出来你的预算,产量,因为你有保压,个人不建议你用气缸。
最简单就是搞一个梯形螺杆就可以了。

预算没预算,只要能做出产品,没考虑预算。产量这个没打算外卖,只考虑自己用。
用气缸是,气缸不贵,还有我自己有一台多余的三相三缸空压机。以后的其他连带机械,也考虑用气动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线导轨+丝杆就可以了吧,如果用气动件不还得搞一台气泵?

想用气动的,我有一台多余的三相三缸空压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不是搞机械的吧,还是请人帮你设计吧。你的图问题多多。

读书是读机械设计的,不过水分很多。曾经做过几年厨房用品设计。谢谢。

网友:
气缸配精密调压阀,再增加两个弹性限位机构,控制气缸下压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梯形螺杆加电机我觉得是最好的方案。

梯形螺杆 + 人肉电机 就可以了。
搞个大的手轮,每天还可以健身,低碳环保,多好。

网友:
家用品,用气缸?真的假的,用电机带还现实一点

网友G:
兄弟不介意的话,可以加下我威信,免费给你附图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不介意的话,可以加下我威信,免费给你附图解答。

你微信多少?我的,357304576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不介意的话,可以加下我威信,免费给你附图解答。

你微信多少,我的357304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