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气缸选型的问题求助大家

楼主(2019-08-19):
现在有一个功能要实现 ,比如测量弹簧的力 ,在行走了50mm的地方规定施加的力在120N ,想用栅尺来测量这个位移量, 然后用压力传感器来来判断测量的初始位置,结合运动的行程在读施加的力的值。 如果我用气缸来驱动的话,请问选用什么类别的气缸合适?

网友A:
感觉你是不是弄的复杂了?气缸出力能计算出来,确定好初始零位,栅尺能测出弹簧压缩位置。多测几个行程和对应的位置,就能画出弹簧的性能图,刚度也就能力算出来。用压力传感器做什么?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你的意图?

网友:
这个就要看你只测一个固定的行程还是不确定几个行程

网友:
螺杆配光栅吧,精度更好控制

网友:
光栅齿测弹簧的位移,压力传感器测弹簧的弹力,根据胡克定律就可以计算出弹性系数。但是你至少得多测几个点,取平均值,多行程的气缸点不会超过三个,建议用丝杆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是不是弄的复杂了?气缸出力能计算出来,确定好初始零位,栅尺能测出弹簧压缩位置。多测几个行程和对 ...

这个工装只是测 移到到固定位置需要的力多大 不是测弹簧的~

网友:
|子慕山阿发表于 08-20 08:52
这个工装只是测 移到到固定位置需要的力多大 不是测弹簧的~

固定的位置有几个?

网友:
|zuonian发表于 08-20 09:15固定的位置有几个?
固定的位置太多一般大于3个,优先考虑丝杆。你一个要读取固定位置的位移,也就是弹簧的形变量。二是要读取对应形变位置的力,用自己传感器,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zuonian发表于 08-20 09:19固定的位置太多一般大于3个,优先考虑丝杆。你一个要读取固定位置的位移,也就是弹簧的形变量。二是要读取对应形变位置的力,用自己传感器,很简单的问题
压力传感器

网友:
正如你所问的,气缸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驱动力,其他类型都是通过增加额外机构实现特殊功能,因此你的问题的答案:估算你需要最大的检测力,换算成气缸驱动力,再加上一定安全值,再根据力选标准气缸就好了或者丢给气缸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