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传动出现卡顿,导致直接堵住,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9-08-19):
蜗杆固定在电机轴上,蜗轮用简支固定,电机轴有跳动,堵住的瞬间可以看到,另外,蜗轮蜗杆磨齿也很严重

网友A:
”蜗轮蜗杆磨损很严重”,涡轮和蜗杆分别用什么材质?

网友B:
电机轴连接的蜗杆怎么固定的?涡轮和蜗杆中心距是固定的吗?按照你的描述蜗杆也是在摆动啊,
蜗杆两端没有轴承支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轮蜗杆磨损很严重”,涡轮和蜗杆分别用什么材质?

都是45号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连接的蜗杆怎么固定的?涡轮和蜗杆中心距是固定的吗?按照你的描述蜗杆也是在摆动啊,
蜗杆两端没有 ...

电机轴和蜗杆间隙配合用顶丝固定,中心距是固定的,但是运动过程中可能会轻微变动,数值不详,蜗杆两端没想到用什么方法固定在轴承上,电机轴很短的

网友:
材质、精度、位置度、缺油、杂质、受力大

网友:
材料选的都有问题,涡杆齿数少,选硬点的材料,一般45号钢或者40Cr淬硬。涡轮齿圈选择一般都是锡青铜,耐磨性好,也会减少胶合现象的发生

网友:
你可以上张图片,大家结构看的清楚点

网友A:
那就有问题了!

涡轮蜗杆传动,一般蜗杆为主动轮,涡轮为从动件。蜗杆选用碳钢或者合金钢,涡轮选用青铜材质。涡轮选用青铜是因为青铜有润滑作用,有利于减磨;另外,青铜比较软,万一发生故障,电机带动主动件的蜗杆旋转,损坏了材质软的涡轮来保护电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观察卡具油窗和各润滑点,油量充足,润滑良好,旋转第四轴,运转平稳,没有异响卡顿,判定选装轴处的轴承工作状态良好,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应该是材料和润滑的问题
在滑动速度较高(12~25m/s)的重要传动中蜗轮材料通常采用铸锡青铜ZQSn10-1和ZQSn6-6-3,铸铝铁青铜ZQAl9-4和ZQAl10-3-1.5的抗胶合能力较差,不宜用于滑动速度大于6m/s的场合。在滑动速度较低(小于2m/s)的传动中,可采用HT15-33到HT20-40的灰铸铁。 蜗杆材料主要为碳素钢或合金钢。12CrNi3A、18CrMnTi、20CrMnTi、20Cr、20CrV等(渗碳淬火到HRC58~63),也可用A6、40、45、40Cr及40CrNi等(淬硬到HRC4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有问题了!

涡轮蜗杆传动,一般蜗杆为主动轮,涡轮为从动件。蜗杆选用碳钢或者合金钢,涡轮选用青 ...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安装一套新的蜗轮蜗杆,可以正常运转几分钟,出现磨损之后就出现卡顿了,而且磨损越来越严重之后,基本上就开不了解,及时开机转起来也就几秒钟就卡主了,推测是磨损导致效率损失很大,而且是越来越大,导致电机带不动整个设备。但是设备是左右对称的,另外一侧就很好,没有明显的磨损也没出现过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