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管尺寸的选择

楼主(2019-08-19):
求助,请看图

网友:
钢管是做什么的?职称重物,承受一定的重量?还是钢管中走承压流体,而需要计算壁厚?

网友:
简单的材料力学计算或者有限元即可

网友:
你还得确定用什么材质,不同的材质材料许用应力不一样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20 08:54钢管是做什么的?职称重物,承受一定的重量?还是钢管中走承压流体,而需要计算壁厚?
单独承受重量

楼主:
|13995936456发表于 08-20 08:56你还得确定用什么材质,不同的材质材料许用应力不一样的
45钢的

网友:
这个壁厚至少要200毫米啊,太长了,负载又这么重!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20 19:28这个壁厚至少要200毫米啊,太长了,负载又这么重!
额,2.5米的长度,壁厚要200这么厚?

网友:
我只会简单计算,外径180,壁厚20,材质是Q235,最好Q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