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长轴、短轴两条侧母线的对称度怎么测量

楼主(2019-08-20):
如题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首先要有工艺夹持基准,然后才能谈得上测量,有了它,以基准定位夹持后,零件360度旋转,百分表上可表示出来直观的数据.

网友:
首先要有工艺夹持基准,然后以该基准夹持,用百分表进行360度旋转检测,其对称度在表上可直观地显示出来.

网友:
|Lixinwu发表于 08-20 05:09首先要有工艺夹持基准,然后以该基准夹持,用百分表进行360度旋转检测,其对称度在表上可直观地显示出来.

层主的头像为啥怎么吓人??

网友(2019-10-24):
保持谦虚的态度,谨言慎行,默默在一旁模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