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钢套真空淬火变形大不大

楼主(2019-08-20):
如图,真空淬火,直径48正6丝会变形多少啊?
求大神解答,没概念啊

网友A:
留量淬火后磨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量淬火后磨削加工

这个套是套尼龙套的,要求紧配,感觉如果变形不大的话,就直接装配了

网友B:
壁厚3.5毫米,变形肯定很大的。
45#一般都是调质,很少会去真空淬火,因为即使真空淬火也淬不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壁厚3.5毫米,变形肯定很大的。
45#一般都是调质,很少会去真空淬火,因为即使真空淬火也淬不硬的!

对的,是焠不硬,为了表面好看,我想如果改成高频会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