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是决定功率还是相电流

楼主(2019-08-20):
各位大佬:
小弟初涉电气知识,希望大家给予解惑。
三相电机的三角形连接比星型来接功率更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针对这个问题,我有一点小小的疑惑。
疑惑1:当负载一定时,一个三角形电机,一个星型电机,他们是功率一样还是相电流一样?
疑惑2:根据中学的电磁感应知识,决定力的是电流,那决定力矩的也是电流,电机能提供多少力矩应该就是相电流决定的,对吗?
疑惑3:如果力矩是由相电流决定的那负载就决定的相电流,就是说同样的负载下,三角形连接的耗功更大,就更耗电,反而不节能是吗?
所以,负载一定,是否两种接法的功率一样呢?

网友:
负载一定时,输入有功功率*效率=输出功率。同一个电动机相同工况下,负载一定时,消耗的有功功率一定。相电流则不一定严格的对应负载。

三角接法电机的输出功率大,空载损耗也大。
星型接法电机的输出功率小,空载损耗也小。

一般电机可以在端子盒内调整接线方式,选择星型/三角接法。正常运行时一般星型接法。启动时可以三角接法提高输出功率,普通电动机三角接法不能长期运行。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负载一定时,三角形连接的电机加在负载两端的是380V电压,加在星型连接的电机两端的是220V电压,所以负载一定三角形更耗电,功率更大。
这个你要好好研究下三相380V电,这点有点难理解。三相380V,任意两相之间电压差为380V,但是任意一相对地,或者说零线,都是220V电压差。
我也不是很理解,记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负载一定时,三角形连接的电机加在负载两端的是380V电压,加在星型连接的电机两端的是22 ...

相电压和线电压的关系这个不难理解,380和220的关系也不难理解,我的问题是,实际的使用和我理解的电磁感应知识有点冲突。因为我几乎确定不管是那种连接,负载一定功率相等,但是功率相等的话三角形连接的相电流肯定比星型的相电流小,这样的话三角形的电磁力矩就小,那怎么撑起这部分负载呢?

网友A:
三角形接法时,负载两端380V电压,功率应该大于星型,你说负载功率相等,是什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形接法时,负载两端380V电压,功率应该大于星型,你说负载功率相等,是什么确定的?

如果同样的负载,三角形功率大于星型功率,为什么要用三角形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同样的负载,三角形功率大于星型功率,为什么要用三角形连接?

主要看电机功率,电机功率小于4KW,用星型连接,这样启动电流小,功耗也小。如果电机功率大于4KW,一般出厂就是三角形连接。保证提供足够的动力。为避免三角连接启动时电流过大,经常是星型连接启动,三角形连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电机功率,电机功率小于4KW,用星型连接,这样启动电流小,功耗也小。如果电机功率大于4KW,一般出 ...

大侠谢谢你的解答,不过其实您并没有理解我的问题。其实星三角我们用的很多,这个基本我都了解一点。主要是,一般负载要多少功,我就给他多少功,三相有功功率P=3Up*Ip*cosψ=√3UL*IL*cosψ,对于星还是三角都一样,两种连接UL=380V,但是三角形连接的IL=√3Ip,所以等功率情况下三角形的Ip会只有星型的Ip的1/√3,那么相电流小了,为啥能提供同等的扭矩?这个是我疑惑的地方。

网友(点评):
你这已经超出我初级电工的知识范畴了,抱歉。告辞

网友(点评):
还是很感谢您,因为我不是搞电的,所以有可能我的问题本身很幼稚,不过还是感谢你耐心的解答。

网友B:
磁场强度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场强度是一样的吗?

这位大侠的解答倒是让我豁然开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场强度是一样的吗?

能请大侠讲一下自己的想法吗,因为我觉得其实电机上的绕线一下,三相电流的变换频率一样,强度还是跟相电流有关系吧,相电流小,那旋转磁场强度就小,转矩不是更小吗,除非三角形连接的转差率比较小才有可能提供大力矩,这是我的想法。

网友:
咋办 没威武;威武好难攒

网友:
启动是个动态过程!

网友:
两者都会有不同的影响。。。

网友:
也是我一直困惑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