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电动汽车重达45吨 官方称无需充电

楼主(2019-08-20):
       位于瑞士比尔的一家采石场正在运营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一辆自重45吨的自卸卡车,从山的一侧运输石灰和泥灰岩到水泥厂。令人惊讶的是,制造商号称该卡车不会消耗能量。

  你可能会问,这怎么可能呢?这辆自卸卡车重达45吨,有一个5吨的电池组,可容纳700千瓦时。由于它需要爬山来获得石灰,返回时的满载重量为110吨,由于重量超过自重的两倍,该卡车的动能回收系统会在卡车下山时重新获得比上山更多的能量。

  这辆卡车由Kuhn Schweitz制造,名为Elektro Dumper:9.1米长,4.2米宽,4.2米高。轮胎高1.8米,翻斗完全抬起达到8.5米以上。

  CNN最近带着一级方程式车手Lucas DiGrassi来到瑞士水泥公司Ciments Vigier SA试驾了该卡车,该车手称卡车上坡时有90%的电量,到达山顶时电量为80%,然后返回到起点时的电量为88%,因此官方的说法还是不太真实。

  Kuhn Schweitz表示卡车每天往返约20次,每天产生200千瓦时的剩余能量,即每年77兆瓦时。考虑到普通的自卸卡车每年使用11,000至22,000加仑柴油,该卡车每年可减少多达196公吨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

IT之家

网友A:
理解为自发电,但是能量守恒,所以还是要充电,不过相对其他种类来说,可以省很多。

网友:
还以为前人大能的棺材板又要压不住了,看了看结论,还好,这么大热的天不用去墓园卖力气真是太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解为自发电,但是能量守恒,所以还是要充电,不过相对其他种类来说,可以省很多。

势能发电,利用石灰的势能。
看描述能量回收效率不高,需要少量充电。如果回收率提高,可以不用充电。

网友:
厂家打广告或多或少有一点吹牛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势能发电,利用石灰的势能。
看描述能量回收效率不高,需要少量充电。如果回收率提高,可以不用充电。
...

这种还是有保留,怀疑态度的。
势能发电的电量大于或者等于空车上山所耗能量+满载下山所耗能量+自卸所耗能量
这意味着永动机产生了。热力学第一定律直接推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是有保留,怀疑态度的。
势能发电的电量大于或者等于空车上山所耗能量+满载下山所耗能量+自卸所耗 ...

所拉货物的势能在这里是白来的,是自然界给与的!

网友:
利用地形优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所拉货物的势能在这里是白来的,是自然界给与的!

货车上去的势能不算,还有摩擦力,空气阻力
货车下来的时候,装运的货物,增加了负重,也有摩擦力,空气阻力等
能量守恒定律在于不管你如何折腾,能量是恒定的,单次的重力势能保证车子跑一个来回。电量从90%掉到88%,这种能量利用率简直恐怖,要么电池密度大的吓死人,要么就是数据造假。2%的电量用于克服摩擦力空气阻力,起步的电力消耗,青藏高原了解一下。
这种是是勘称诺奖的科研成果,真有,消息早就满天飞了。这个新闻还有2个漏洞,第一势能转换,这个要么翻译有问题,要么本身虚假宣传。第二,这种车一般都是柴油发动机。上坡靠柴油机发电,下坡依赖势能发电才有点靠谱。

网友:
国外的工程设备,为啥做的如此巨大!

网友:
用缆车运输岂不是更省?或者建个大滑梯直接滑到山脚下(纯属瞎扯,切勿当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货车上去的势能不算,还有摩擦力,空气阻力
货车下来的时候,装运的货物,增加了负重,也有摩擦力,空气 ...

这其实可以简化成初中的物理知识啦,理论上车辆运输所有能量只要小于所运输的石灰的重力势能所能转换的电能,就可以实现永不充电,这并不是永动机,这个系统里的能量来源于重力势能,就像水利发电站一样

网友(2019-11-03):
势能和重量差,还是遵守能量守恒,这个是能用于细分市场才有这样的优势,重载下坡才有得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