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双气缸加一侧导轨

楼主(2019-08-20):
这种结构能够做到同步提升吗?

网友:
加根轴,加齿轮齿条。

网友:
会有干涉的,跨度多少?

网友:
能动起来,不耐用,这种结构最经典的是通轴加齿条

楼主:
|z243426738发表于 08-20 10:13加根轴,加齿轮齿条。
嗯,需要加同步

楼主:
|lurenyi发表于 08-20 10:16能动起来,不耐用,这种结构最经典的是通轴加齿条
不耐用吗?加完齿轮齿条也是吗

楼主:
|兴泰MC发表于 08-20 10:14会有干涉的,跨度多少?
哪有干涉

网友:
气缸这样用也可以,就是有点浪费了,气缸推出去力大于拉回来的力

楼主:
|小机123发表于 08-20 11:22气缸这样用也可以,就是有点浪费了,气缸推出去力大于拉回来的力
因为我要的工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耐用吗?加完齿轮齿条也是吗

齿条耐用。你这架子就底部连接?

网友:
确实感觉架子不太稳

网友:
1、框架结构强度要够,你这看起来都不牢固。2、型材结构、小行程,用导轨齿条有点浪费,而且也不好固定,建议用链轮链条保证同步。结构有很多种,结合自己的工况来选择。目前的来说,不是最优,再斟酌一下。

网友:
气缸很难同步,大行程,重负载的情况下。

网友:
首先排除底盘不稳的问题,单边滑轨结构,你可能刚开始调试,结构件就因为速度不一致变形了,选好滑轨,算好结构强度,左边气缸可以去掉。气缸同步老话题了

楼主:
|会飞的石头发表于 08-20 16:14首先排除底盘不稳的问题,单边滑轨结构,你可能刚开始调试,结构件就因为速度不一致变形了,选好滑轨,算好结构强度,左边气缸可以去掉。气缸同步老话题了
有没有老帖子

楼主:
|ay852发表于 08-20 12:40确实感觉架子不太稳
收到

楼主:
|军CSJ发表于 08-20 12:491、框架结构强度要够,你这看起来都不牢固。2、型材结构、小行程,用导轨齿条有点浪费,而且也不好固定,建议用链轮链条保证同步。结构有很多种,结合自己的工况来选择。目前的来说,不是最优,再斟酌一下。

网友:
看不清楚,里面有联动轴吗?

楼主:
|军CSJ发表于 08-20 12:491、框架结构强度要够,你这看起来都不牢固。2、型材结构、小行程,用导轨齿条有点浪费,而且也不好固定,建议用链轮链条保证同步。结构有很多种,结合自己的工况来选择。目前的来说,不是最优,再斟酌一下。

链轮怎么设计,查了好久找不到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20 19:48看不清楚,里面有联动轴吗?
导轨滑块

网友:
同步应该是有的困难的

网友:
渔夫渔夫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