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吸塑盒的画法

楼主(2019-08-20):
已有一个产品的3D装配图图,如何用solidworks画与之配套吸塑盒会比较简单些

网友A:
我也发过类似的帖子

http://www.cmiw.cn/thread-98579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过类似的帖子

http://www.cmiw.cn/thread-985793-1-1.html

好的,谢谢!你是先把具体的形状画出来然后抽壳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是先把具体的形状画出来然后抽壳是吗

抽壳只是其中一步,具体对象具体分析哦。

你的是个什么形状?

网友:
吸塑盒什么形状?有图片吗

网友B:
需要厚度均匀才能抽壳吧。

网友:
咋办 没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厚度均匀才能抽壳吧。

吸塑的工艺,基本决定了均匀厚度(除了拉伸处略薄)

网友:
也就是Tray盘吧,,,这个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兼容性考虑;
第二:堆垛/分盘考虑;
第三:结构强度考虑;
建模是小事。

网友:
可以先抽壳出来,再用抽出来的实体数模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