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马达有带刹车的吗

楼主(2019-08-20):
DD马达有带刹车的吗    如果有,大小会大多少    各位兄弟有资料的贡献下

网友:
感觉是反转吧。拆过N台洗衣机的路过。按说在roto上加个刹车也非难事。但没必要加这个成本吧。

网友:
DD马达大多数分度用的   还要刹车干啥   几万块东西  刚行,惯量 能准停的

网友:
咋办 没威武;威武好难攒

网友:
可以通过电气使能刹车。多大负载?

网友:
DD马达一般是分度的,不带刹车的吧,可以拆开来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
一般是没有,除非把电机改成带刹车电机。

网友:
DD马达一般是不带刹车的,有的品牌有力矩负载要求

网友(2021-08-17):
可以选装,需要发资料

网友:
带不带制动刹车要根据需求选型啊。不过多数选择DD的都不用带刹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