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操机人员常见"撞机,卡刀”问题如何解决,秘籍来袭

楼主(2019-08-20):
加工中心的自动换刀装置(ATC)有两种常用类型的换刀方式:

一是刀具从刀库中直接由主轴交换,适用于小型加工中心,刀库较小,刀具较少,换刀动作简单,出现掉刀等故障时容易发现并能及时排除。
二是依靠机械手完成主轴与刀库上刀具的交换,从结构上和动作上看均属于比较复杂的一种。
常年累月的使用,加工中心出现故障也是在所难免的,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才是重点。
加工中心在使用过程中,如出现不能松刀,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故障原因:
松刀电磁阀损坏
主轴松刀缸损坏
主轴弹簧片损坏
主轴拉爪损坏
气源不足
松刀按钮接触不良
线路折断
松刀缸油杯缺油
客户刀柄拉丁不符合要求规格
排除故障:
检测电磁阀动作情况,松刀缸动作情况,弹簧片损坏程度,主轴拉爪是否完好,检测按钮损坏程度,换线路是否折断,如有损坏立即更换。
自动换刀装置常见故障及维修
刀库乱刀故障处理方法
故障原因:
1)PMC参数丢失或系统记忆值与实际不符
2)换刀装置拆修
3)操作者误操作
具体处理方法:
1) 手动方式使刀库回到原位置
2)通过系统PMC参数画面,刀库计数器初始化设定为23。
3)系统MDI方式下,把实际刀具送回到刀库

换刀过程中出现卡刀的处理
简单来说,刀库初有两种情况,种是刀具未拔下,一种是刀具已经拔下了,第一种情况相对较好解决,我们主要介绍第2种情况的解决方案。
1)松开电机上的刹车装置,用活动扳手旋转电机上的外六角,一般旋转的方向和刀臂的卡死的方向相同,总之就是让自动换刀的刀臂脱离高速立式加工中心的主轴。
2)在刀臂脱离主轴时,如果主轴上有刀具可以听见漏气声,也就是主轴处于松刀时的状态,这是要注意, -定要在工装上垫个东西,刀具此时有掉落情况的发生。
3)请一直旋转刀臂,直到刀臂做完一个完整的换刀动作。刀臂也有一个原点位置的,在刀库面板内,里面有红色3个灯,一般中间那个亮的就是刀臂处于原点位置的指示灯。
4)排除完初故障后,将刀臂电机刹车装置拨回原来位置,然后在高速立式加工中心处于MDI状态下进行次换刀动作,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请定记住要将加工要用到的所有刀进行核对一遍,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在进行加工。
主轴准停位置不正确——常用处理方法:首先要排除主轴一转信号不稳的故障,然后调整主轴准停角度使主轴刀座的键与机械手上的键槽对准(通过换刀宏程序调整)

换刀过程中停止并发出换刀超时故障报警处理
1)根据换刀动作时序图,查明,换刀故障时执行到第几步
2)借助系统梯形图的信号变化,查明故障发生时是前一个动作没结束还是后一个动作没开始
3)是机械故障还是电气故障的判别
4)排除故障后,手动盘机械手电动机使机械手回到原位位置
3三轴运转时声音异常
故障原因:
1)轴承有故障
2)丝杆母线与导轨不平衡
3)耐磨片严重磨损导致导轨严重划伤
4)伺服电机增益不相配
排除故障:
1)更换轴承
2)校正丝杆母线
3)重新贴耐磨片,导轨划伤太严重时要重新处理
4)调整伺服增益参数使之能与机械相配
数控加工中心精度出问题是困扰我们加工作业的日常难题,而造成精度误差的原因往往不好排查。最后,列出几个常见问题的案例及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以便大家对症下药:
工件尺寸准确,但表面光洁度差
原因:刀具刀尖受损,不锋利;机床产生共振,放置不平稳;机床有爬行现象;加工工艺不好。

工件产生锥度大小头现象
原因:机床放置的水平没调整好,一高一低,产生放置不平稳;车削长轴时,贡献材料比较硬,刀具吃刀比较深,造成让刀现象;尾座顶针与主轴不同心。
驱动器相位灯正常,加工出来的工件尺寸时大时小
原因:机床拖板长期高速运行,导致丝杆和轴承磨损,刀架的重复定位精度在长期使用中产生偏差,拖板每次都能准确回到加工起点,但加工工件尺寸仍然变化。此种现象一般由主轴引起,主轴的高速转动使轴承磨损严重,导致加工尺寸变化。
转发者:蓝蓝科技
如果同意小编的见解,请您转发,让我们多一份为本行业呐喊的力量。
(本平台图文来自网络转载,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我们尊重原创,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未能找到作者和出处望谅解,谢谢)

网友:
编程人员的水平高低也是一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