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 Creo Parametric 2.0 创建的模型,双击是用记事本打开的

楼主(2019-08-20):
怎么能向其他绘图软件,双击文件可以直接用 Creo 打开呢?
我刚开始学习 Creo,请大家指教

网友:
右键->打开方式->选择默认程序->Creo
但是Creo存在一个叫 工作目录 的概念,而且会自动创建后缀是数字的副本,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
只有是储存的路径没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