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加工价格问题

楼主(2019-08-20):
我有一套图纸需要加工100套,然后找了几家供应商报价,零件基本上是每种四百件左右,一家武汉的机加工厂说零件量太少,太杂不接单,东莞有两家企业,一家报价十万,一家报价二十万。深圳两家公司,一家报价二十三万,一家报价十八万。现在我们基本对比了报价以后发现有的零件工艺上简单,有的出价一两块,有的出价几十块。
下周准备去当地看看情况,有啥注意的事项,或者需要谈的情况,希望各位大佬提醒下。
也希望有东莞或深圳的精密加工的厂家,碳纤维生产厂家,可以联系我。

网友:
如果想省钱,你就别找规模很大的工厂,这就需要验厂时留心,在生产前阶段盯紧了。
看一下生产设备,能不能做你们的产品,防止他们外包,包括设备的精度情况和数量,
看一下管理情况,不用太多管理人员,五脏俱全就行,还必须各司其职
看一下工人素质,就是和他们聊聊天,
看一下车间设备物料的摆放位置,
然后就是和对方老板聊天
如果对方是规模大的厂子,报价肯定会高,但是在生产过程中会比较省心,对质量放心。
个人见解

网友A:
我来给你说说吧,我自个儿就是开加工厂的,有5台加工中心和配套的数控车。
要注意对方厂老板是干什么出身的,责任心强不强。
车间里员工素质怎么样,工具摆放是否整洁。加工的产品是否轻拿轻放。
然后抽几张有难度的图纸询问对方如何安排工艺,怎么做。

至于报价这事,因为涉及到产品的安排的工艺不同,肯定有相差的。
比如A厂某个产品安排的工艺是线切割
      B厂这个产品安排的工艺是CNC
这个产品做都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涉及到工艺不同,报价出现了不同
另外一方面是每个厂要求的利润也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说说吧,我自个儿就是开加工厂的,有5台加工中心和配套的数控车。
要注意对方厂老板是干什么出身 ...

老哥讲得很好!真知灼见。

lz这个碳纤维加工,不知道是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讲得很好!真知灼见。

lz这个碳纤维加工,不知道是什么工艺。

碳纤维的加工工艺基本是热塑成型,然后再加工尺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说说吧,我自个儿就是开加工厂的,有5台加工中心和配套的数控车。
要注意对方厂老板是干什么出身 ...

可能你是根据自己工厂的情况再说,但是对于客户来说这样不行的。。。首先,你有什么资质认证,其次,你现在的客户是谁,这两点是最先被重视的,尤其是你现在的客户是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机加工厂刚开始比较难,然后才是有什么设备能不能干自己的活儿。。。至于工厂整洁与否,尤其是老板是干什么出身的根本不重要,很多厂都看不到老板的,哪个老板没事天天在厂里蹲着,就跟一个男人天天在家里蹲着一样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按照重量来计价,加工费按比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是根据自己工厂的情况再说,但是对于客户来说这样不行的。。。首先,你有什么资质认证,其次,你现 ...

是的,这是根据自己工厂的情况在说。
一般客户和我们首次接触时就会问有什么认证,目前是那几家单位的供应商,然后是第二步实地考察

网友:
从加工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一定要看看设备的,精密加工就要有精密的设备,低端机床的加工精度无法保证稳定性,废的多,合格的少更麻烦,所以要尽量找一个性价比高的工厂,而不是价格最低的工厂

网友:
找个小厂子,价格肯定便宜。然后你需要考虑的只有质量控制了。只要有图都能生产出来,只是采用工艺的不同会导致价格不同。只要能达到你需求的质量,其实不用管怎么干出来的。其他的行业“潜规则”也是决定价格的因素之一。

网友:
我去考查一个供应商是否有能力,一般注重三点:
1、设备:设备种类,新旧程度,保养状况。所有产品都是靠设备加工出来的,老旧设备别指望它能加工出来高精度的产品。CNC不是万能的,需要磨床加工的,没有磨床,凭什么保证足够的精度?
2、检测设备及手段:加工是一方面,如何保证,只能是检测手段和设备了,一把卡尺走天下,想想都不靠谱。三座标,二次元,块规,通止规,百分表,千分表,偏摆仪,量检具是否计量过,周期多久。
3、工艺:这个本来应占第二位的,但现在很多小公司,根本就没有工艺卡片,全靠加工者的理解。这个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花长时间编出工艺卡片和工艺流程,只适合国企和研究院。

网友:
不同公司对成本的考量与计算是完全不一样的,谈判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求先打样,打样合格后方可继续后续的批量生产,不然全都是不能用的情况后续怎么处理?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D:
楼主是湖北的吗?找的这么远也是为难了啊!

网友:
,加工费按比例

网友:
比如:我们五轴设备一台600万,别家100万,三坐标测量海克斯康,简易测量
人员工资,厂房租金,设备均摊,差价就出来了~

网友:
要求高的还行选专业的做,小地方报价便宜,到交货期一拖再拖,要求一推再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湖北的吗?找的这么远也是为难了啊!

湖北的,武汉这边加工都嫌订单小不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