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神钢机械挖掘机怎么改加长臂?

楼主(2019-08-20):
请问怎么改装比较好?有没有特别好的图纸跟大神说一下

网友:
图上是别人改下的,这货加长要出事的吧。

网友:
的确,重心移动了

网友:
司机操作第一条,尽量不要关门;
司机操作第二条,关门不要锁门;
司机操作第三条,出事不要慌,不能跳门就砸窗。

网友:
这还问?你自己单腿蹲起五十下,然后看看自己的胳膊在哪儿就有了。。

这是一点难度都没有的方案问题,也可以说是生活常识问题而已。

网友:
这些工程重载机械,最好是不要自行改装,出了问题就麻烦大了!

网友:
还要加配重 的 要不就翻车了

网友:
老司机要翻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