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otion分析的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9-08-20):
我想分析计算下电机输出扭距做了一个模型去分析,结果是得到8n.m; 在力学模型刚体计算里,我算出来是72n.m,我在想,是不是我在负载那里,应该要乘以摩擦系数之后再去计算呢?如果是的话,数值就很接近了。有点犹豫了,似是而非的感觉。大家认为呢?求教
模型上,我做了些数据的设置,那个横梁自重就有158KG,本来是想把它托举起来的。
结果是穿透了。很奇怪。是不是我那里设置不对?也请教下大家。动画里,到达接触瞬间,力矩是最大的。我应该怎么把理论和模拟分析结合起来一起用呢?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A:
问题你根本没列出你的计算过程,就直接端出个72NM,请问我们旁人怎么来判断。
而且你的仿真前是设置的参数及过程也没有帖出来,或者你上传你的装配体模型到网盘,让我们来下载,我们旁人打开这个装配体模型,再重新演示一遍也行,你什么都没有,难不成让我们旁人自己建模吗,既然这么保密,那就自己玩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你根本没列出你的计算过程,就直接端出个72NM,请问我们旁人怎么来判断。
而且你的仿真前是设置的参数 ...

哦!还可以这样操作的吗?我不知道耶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还可以这样操作的吗?我不知道耶

改天我重开一个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