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雕刻机雕刻中Y轴突然反向

楼主(2019-08-20):
数控雕刻机,自动雕刻中,突然Y轴反向运行,运行大约20公分后在运行后的新位置按照原图继续雕刻,已经2个多月了,损失的板子不计其数,请教大神有什么解决方法?
目前接地、换变频器都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步进电机么,是不是电机或者电机接线的问题

网友:
你接地和换变频器只是排查干扰问题,从上边的描述2个月都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话不是干扰问题,排查一下电机是不是有问题,如果电机没问题,那只能从程序上边查找一下原因

网友:
1、Y轴位置传感器故障。位置传感器可以是光栅尺、电子尺或者编码器。
2、软件定时被触发。厂家为了回款或者程序员为了收回开发费。这种定时很简单,如果没有向用户明示,则违法。

网友(点评):
机床用过不少,头一次听说回款问题导致软件定时触发,倒是见过不给尾款机床停止运行啊

网友:
信号线中 控制方向的 两个信号线 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
我的雕刻机也有类似的问题,然后我把线,电机 传感器都换掉了,只要是有关的全部换掉

网友A:
如果关键部位、要命的部位都没问题的话,再看看排线槽里有没有死耗子。。。

反正,我这么个土包子,认定了:方向命令的那根线,需要鹿茸蛇胆啥鞭酒来着。。。

虚了。。。

啥叫虚? 一般情况下,别人看不出来,一定得折腾他才能看出来。。。

那,怎么折腾?那还不简单?拿在手里,拼命哆嗦,然后让助手把万能表的转盘拨到喇叭图标那里,然后,谁都明白后面会发生啥。。。

专业,专业,太多的专业知识,无非就是各种生活细节的总结而已。。。起名有面子点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关键部位、要命的部位都没问题的话,再看看排线槽里有没有死耗子。。。

反正,我这么个土包子,认定 ...

学习了^_^

网友:
车间里不让吃东西,这么个简单的事儿,不同老板的理由就很不同:

上班时间不好好干活儿,在那儿偷懒啃东西!?你是公司的耗子!!!

车间里吃东西,掉下来的渣子也太容易招耗子了,那味儿沾到线缆上,你不是耗子,你是耗子的施主。。。

网友:
5S,真的不是面子工程啊!真的是很跟企业的利润有着直接关系的啊。
5S即整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SEISO)、清洁(SEIKETSU)、素养(SHITSUKE)。
对中国人来说,在车间里保持这个,弄不好都可以归纳到很没面子的事儿。。。

然后,大事儿悄磨叽儿的来了。。。

找不到扳手啦、人滑倒了磕脑壳子住院啦、看不清油表气表电表啦、那啥啥,都会从企业的利润率里天天跟耗子一样给你啃掉不小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