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零件能加工出来吗

楼主(2019-08-20):
是装在气爪上的,由于工件比较大,这个零件跟工件的接触面是165°的斜面,不知道能不能加工出来

楼主:
工件材质ht300,这个零件选材质才能避免工件表面有划痕啊。谢谢

网友A:
没得问题,灰铁这个形状加工起来一点难度都没得

网友:
这个加工起来难度不是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得问题,灰铁这个形状加工起来一点难度都没得

那个圆的工件是ht300,夹持的零件材质我还不知道选什么。不能有划痕

网友:
可以加工 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圆的工件是ht300,夹持的零件材质我还不知道选什么。不能有划痕

这个好解决啊,看你制作夹持方式也不是什么高精度的,铝合金就可以了(倒圆角),接触面贴防碰撞材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解决啊,看你制作夹持方式也不是什么高精度的,铝合金就可以了(倒圆角),接触面贴防碰撞材料就可 ...

定心精度要求比较高,是把工件直接夹到车床里加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心精度要求比较高,是把工件直接夹到车床里加工的

你是准备在工具端就精准定位?

网友:
能,现在的加工技术还是很牛逼的

网友B:
既然都画出来了,那设计者就应该知道能不能加工的出来的吧。问加工贵不贵,又是另一码事儿。

但是,可是,然而,我看着这个设计,认为更应该犯愁的是:被设计者埋没到沉头孔里面的那两颗可怜兮兮的螺丝儿。。。

这些,用得着计算吗?看着就已经不对劲了啊。。。

我爱用12.9级。但,这俩可怜虫,估计,12.9级也用不了多久会折腰的。

网友:
能加工出来,不过我建议你在接触面用合成材料隔开保护工件。

网友:
线切割做,没问题的

网友:
螺钉受力是个问题

网友C:
14楼正解,螺丝太小,提供住够预紧力时螺丝受力就太大了。还有怕有夹痕,普车有两个办法一是垫铜片,二是盘卡爪。你这里可以装配后把用刀光一下,车出弧面,再拆下来用砂纸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画出来了,那设计者就应该知道能不能加工的出来的吧。问加工贵不贵,又是另一码事儿。

但是,可是 ...

我刚进这行,好多东西还不懂。这个螺栓孔是气爪上留的,我可以改它的大小吗?

楼主:
谢谢大家了,不一一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准备在工具端就精准定位?

车床里也有定位,工具端也想精度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楼正解,螺丝太小,提供住够预紧力时螺丝受力就太大了。还有怕有夹痕,普车有两个办法一是垫铜片,二是盘 ...

谢谢,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楼正解,螺丝太小,提供住够预紧力时螺丝受力就太大了。还有怕有夹痕,普车有两个办法一是垫铜片,二是盘 ...

不是加工这个零件怕有夹痕,是这个机械爪,夹持那个圆形的工件时,怕工件有夹痕

网友:
可以加工的,如果精度要求高,成本就会大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加工这个零件怕有夹痕,是这个机械爪,夹持那个圆形的工件时,怕工件有夹痕

你的工件是圆的吗?如果是圆的那就在你的零件与工件接触的那个面,把你零件的的平面改成弧面,增大接触面积不久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件材质ht300,这个零件选材质才能避免工件表面有划痕啊。谢谢

灰铁件线割干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工件是圆的吗?如果是圆的那就在你的零件与工件接触的那个面,把你零件的的平面改成弧面,增大接触面 ...

工件是圆的,但是要车外圆。做成圆弧的话,加工后还是只有切线接触。现在是做2个的斜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灰铁件线割干不了吧。。。

那个圆形的是工件,它的材质是ht300.
不知道夹爪选什么材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件是圆的,但是要车外圆。做成圆弧的话,加工后还是只有切线接触。现在是做2个的斜面

有压力就会产生形变,接触面积由弹性形变决定,你这里车出来的弧面比工件外径略大一点就够了。(具体大多少由零件的装夹深度、屈服强度等决定)我一般就大上5个丝就够了。我们这边做的直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圆的工件是ht300,夹持的零件材质我还不知道选什么。不能有划痕

包胶呀

楼主:
懂了 谢谢。可以讲一下螺栓的受力计算吗?查设计手册有些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压力就会产生形变,接触面积由弹性形变决定,你这里车出来的弧面比工件外径略大一点就够了。(具体大多 ...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 谢谢。可以讲一下螺栓的受力计算吗?查设计手册有些看不懂

你这先要看受力方向,螺栓我一般都是看下许用拉力然后估算下预紧力,就差不多了。但你这里螺栓承受的主要是径向载荷与径向冲击载荷,算下剪切力因该就够了。
我也不是很专业的,学的东西忘了很多如果不对欢迎大神指点。

网友:
可以做啊

网友E:
用碳钢加工爪子,爪子内侧贴一片塑胶材料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加工出来的,如果是钢料,线切割和CNC都能干出来。

网友:
可以线割出来啊

网友:
斜面怎么固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刚进这行,好多东西还不懂。这个螺栓孔是气爪上留的,我可以改它的大小吗?

气爪换个型号或换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碳钢加工爪子,爪子内侧贴一片塑胶材料就可以了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加工出来的,如果是钢料,线切割和CNC都能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爪换个型号或换大不行?

这个型号的气爪可以夹30kg的工件了,它的设计上是这么大的螺纹孔。我也不知道咋整,选大的有必要吗

网友:
这个零件加工不难,主要是看你们厂子有没有合适的设备。然后就是,这种零件要是不是铸造成型的话,也可以设计成2个零件方便加工。

网友:
这个不能,只要找到专业加工的厂家

网友:
没有难度,

网友:
现在这年代,没有干不出来的零件,如果不计成本

网友(2019-12-25):
尺寸应该不太大吧,这个结构我觉得不合适用ht吧,强度应该不够,容易断,直接用A3钢都行了,成本低,再找表面加些防碰伤的处理下,或者焊些铜这类软点的金属进行防碰伤处理
个人看法

网友:
没看出来这个加工起来难在哪儿,倒是没从图上看出这斜面有啥作用,夹持面设一下圆弧,不会有划痕的

网友:
加工这个件没问题     我挺担心能不能把灰铁件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