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大侠,有图有真相,帮我研究一下,这个气动豆干压床,谢谢。

楼主(2019-08-20):
以下附图,是我百度电工吧找来的资料,功能一样的。可惜找不到作者,今天也把帖子删除了。 还好我昨天有截图下来。我先自我介绍以下,我就一读电脑的,会画点图,现在改行做汽修行业了,纯粹就一小白。我们这有生产传统豆干,与其他地方的豆干不一样。目前没有什么自动的机器。可能生产机械的看不上这个东西吧。所以,想自己研究一台自用,省人工时间。

昨天发帖了,很多好友回复了,都一一看了。
回答几个问题。
1.为什么用气缸?因为我是做汽修的,有多一个空压机,三缸三相的空压机,所以选择气动,感觉气动的比液压的要便宜一点吧。而且,其他做豆干的工具都想用气动的来研究。
2.淘宝有卖,为什么要自己做? 淘宝卖的做的豆干跟我们这的不一样,淘宝卖的都是手动的。我想做自动控制的。
……

参观了别人的产品与自己的要求相结合,感觉是用附图上那些配件,不懂对不对,各位师傅,大侠,有人有空吗?可以帮忙指导下,是这些配件吗?怎么连接,怎么弄?可付费。微信:357304576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与指导!

网友A:
要压倒豆干5S后停的话应该还要加一个微动开关,用来做触碰感应。中封电磁阀是能保压,但是那只是短时间的。长时间的话由于气缸活塞两侧压力不同而发生位移。可以的话你最好选两侧出轴的气缸,这样你还能设置极限下压位。(希望对你有用,差两分升级,混点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压倒豆干5S后停的话应该还要加一个微动开关,用来做触碰感应。中封电磁阀是能保压,但是那只是短时间的。 ...

这个如果通过调速阀,来观察气缸压到豆腐需要10秒的话,从无限循环延时器来调下压15S是不是可以?

气缸下压速度与位置,这个随意,只要保持压力在这边就可以。

通过无限循环延时器跟电池阀来控制气缸隔断时间下压5S。当气缸压力在一定推力,是不是就压不下去了。?

网友B:
看这些照片,敢保证:这不是生产人吃的东西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些照片,敢保证:这不是生产人吃的东西的东西。

大侠,君子远庖厨 ^n^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如果通过调速阀,来观察气缸压到豆腐需要10秒的话,从无限循环延时器来调下压15S是不是可以?

气 ...

那你是想用延时控制,不是碰到豆腐后在延时5S。这样你的空压机要带储气罐的那种,不然气源不稳定影响气缸动作速度。还有气缸压完10分钟后上升,下一次下压的动作信号你这个怎么实现咧。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歪门儿邪道的话题:

美国军方采购防护军备。卖东西的吹得很响。

好,你带上,进去溜达一圈出来。

没人进去了。

网友C:
直接压住,气缸一直保持压力...保持90min好了,为啥多少秒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压住,气缸一直保持压力...保持90min好了,为啥多少秒下多少

对啊。 初衷就是这个,要怎么保持这个压力90min,之后到了90min气缸回位?

我是一小白 通过手动阀。可以直接实现吗?

手动回位也可以。

网友:
看起来比较脏!

网友D:
设备环境有点差啊,食品级的设备有食品级的要求。气缸的下压行程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些照片,敢保证:这不是生产人吃的东西的东西。

这些照片是人家的,我要的功能跟这个一样,图片是百度电工吧转来的。😍

网友:
豆干赶压越薄,所以下压行程会有改变
或者通过气压来控制下压力度,感觉很难控制

还有你说的那个三联件叫油水分离器,带调压的
还有那个类似黑白电视换台的开关,转换开关,应该是手自切换的

网友E:
这个有下压高度调节吗  每次压10分钟    调整压力吗?压出来的东西会不会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备环境有点差啊,食品级的设备有食品级的要求。气缸的下压行程不好控制,

在lz另外一个帖子建议了,用梯形丝杆,lz不同意。

网友F:
还是丝杠好,虽然设备成成本高一些,输出力和距离都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丝杠好,虽然设备成成本高一些,输出力和距离都好控制。

丝杆如何控制压力?我是小白,真心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下压高度调节吗  每次压10分钟    调整压力吗?压出来的东西会不会不一致

下压高度没关系,只要保持一定的压力压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些照片,敢保证:这不是生产人吃的东西的东西。

贴吧的图,以后还吃豆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