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用7天的齿轮减速箱磨损如此严重

楼主(2019-08-20):
刚前不久定做了一台齿轮减速箱用以出口,结果客人安装使用了7天左右齿轮就严重磨损,想请教下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补充内容 (2019-8-21 13:32):
楼下回复我也不太懂,只是想知道造成这样一般是什么原因?工厂问题还是客户使用问题?对这个我不懂,当初客人给了图纸和参数然后工厂按客人的要求做了,现在就成这样的,工厂意思肯定不是材质问题

补充内容 (2019-8-21 17:38):
现在工厂的意思是扭矩达不到才会造成这种情况的,懂行的大神们觉得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这也也太严重了,看着有个齿轮都磨成轴了。这得多大负载啊。齿轮模数多少啊

网友:
多大载荷?齿轮材质和热处理是什么?

网友A:
怎么看着轴都左右跑了呢?是我眼睛有毛病?

网友:
加工厂老板是炸麻花出身

网友:
有感于第二张图

网友B:
如楼上分析轴好些串位了。安装时第二轴,第三轴的轴承左右间隙有没有检测。还有带负荷打刹车停车的操作方式也会损坏齿轮,以前遇到过一次。

网友:
齿都磨没了,轴的惯性太大了,看一下减速或者停机机构是否合理

网友C:
这绝不是磨损!
装配完完全没跑和检验就送出去了。这么严重听声都能听出来。

网友D:
先找自己原因,齿轮做化验,金相,都没问题再看运转启动停止方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减速机出口的,出口到哪里?日本吗?

网友:
齿轮是自己设计的吗?强度有没有校核。

网友E:
这种情况,首先肯定要你们去现场,自己拆开看一下是否装配后串动,其次刹车制动按说不会造成这种后果的,只会断轴或卡齿造成故障或异响,这个能听出来。最后确认这两个都没问题,就必须检查齿轮材质和工艺了,如果是正规齿轮厂加工的,应该没问题的。(都没问题,那么负载和强度以及工况就要自己重新考虑了)

网友:
减速机假如设计没问题的话。就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找自己原因,齿轮做化验,金相,都没问题再看运转启动停止方式,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钱

网友:
负载太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轴都左右跑了呢?是我眼睛有毛病?

那这个因为工厂原因没安装好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首先肯定要你们去现场,自己拆开看一下是否装配后串动,其次刹车制动按说不会造成这种后果的,只 ...

这个不现实,机子已经在国外了,我就是想知道造成这样主要是工厂原因还是客户使用不当的原因

网友(点评):
这就麻烦了,如果你不去现场,到时候纠纷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分析轴好些串位了。安装时第二轴,第三轴的轴承左右间隙有没有检测。还有带负荷打刹车停车的操作方式 ...

意思是工厂没安装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绝不是磨损!
装配完完全没跑和检验就送出去了。这么严重听声都能听出来。

因为当时要走空运就没有试机,现在这样了也说不清到底谁的责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现实,机子已经在国外了,我就是想知道造成这样主要是工厂原因还是客户使用不当的原因

主要我们去了也不懂,只是中间商,当初是因为有图纸和技术参数要求很详细才接的这个单子,结果现在出了这种问题,也不知道该是谁的责任了

网友(点评):
图纸和技术参数很详细,那么换句话说,工艺要求很严格,对待加工要求很高,相应的热处理等工艺也严格控制

网友:
初步分析可以归纳为,
1、工作环境恶劣。
2、齿轮制造精度有问题。
3、齿轮整体热处理或齿面淬火有问题。
4、齿轮装配有问题。

网友:
箱体变形 轴窜动了

网友:
多大载荷

网友F:
1 参数不对?
2 材料有问题?
3 没有啮合好?
不检测又去不了现场交流,做为中间商 你这个事不好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参数不对?
2 材料有问题?
3 没有啮合好?

是了,一语中的
很麻烦
客人要求退款
工厂又说客人给的扭矩要求不对
客人要求可以理解的,毕竟才用几天的东西

网友G:
没有计算校核能力,也能做齿轮?
那不赖你赖谁啊。
制造质量的问题,99.9%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计算校核能力,也能做齿轮?
那不赖你赖谁啊。
制造质量的问题,99.9%

有图纸和参数给工厂了啊
问他们能不能按要求做也说可以的
那就让他们做了,谁知道会演变成这样

网友(点评):
我没做过齿轮,但我也完全可以跟你说我也能做齿轮,还是高档的。

网友(点评):
而且还能在交货期内交出看着很像的东西!

网友:
胆子也太大了吧?没有能力去分析和判定客户的图纸是否可行也敢接单?首先第一步肯定要分析客户的设计到底可不可行?强度,参数,等等技术参数是否符合要求,第一步OK了再考虑自身的条件能不能做得出这个东西,比如你的设备,材料,热处理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工厂没安装到位?

齿轮箱在组装安装完成后,进行手动盘车的话应该就能发现问题。齿轮箱上盖不要盖,直接齿轴轴承两边的端盖安装锁到位。检查尺寸误差多少。安装完成试机没有做各轴温度检测是关键。

网友:
|魔力貓发表于 08-21 17:32
这个不现实,机子已经在国外了,我就是想知道造成这样主要是工厂原因还是客户使用不当的原因

解决问题,不去现场,不检查尺寸,不检查性能,不检查成分,不……,就看照片,神仙也不行,

网友:
上下齿轮的咬合方向装反了吧?根本没有咬合

网友:
齿轮方向装反了,基本就没咬合好

网友:
怎么感觉是结构的问题,,,拉大象的话就要用火车吧。。。

网友:
出面硬度不够啊!材料有问题吗?5 C# l0 w5 p4 m

网友:
看样子像是冲击造成的,或者齿轮加工完了没做热处理,表面也没做处理

网友(2019-09-22):
这种情况看着总感觉主要是齿轮问题。但是是加工问题还是设计计算问题或使用工况问题,因为没有详细参数判断不出。个人经验装配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所以你要分析问题必须找有校核能力的厂家先对图纸进行校核计算,首先确保不是设计问题,图纸没问题肯定就是生产厂家问题了。还有客户使用工况是否交待清楚,有冲击和没冲击对齿轮选材和热处理的选择影响很大。

网友:
我感觉是设计的问题    速比和中心距的分配不合理   造成减速机第二第三级损坏   !或者客户机型选小了  严重超载

网友:
解决问题,不去现场,不检查尺寸,不检查性能,不检查成分,不……,就看照片,神仙也不行

网友(2019-10-22):
看着像硬齿面齿轮减速机,速比多大?几级传动?

网友:
一个是材质的问题,第二个是齿轮不咬齿。我们这里也出现过,调整齿间距解决了。

网友:
1.属异常磨损,轴向窜动太大  2.分析一下轴向定位的影响因素    3.消除轴向间隙后再分析齿轮

网友(2020-01-30):
解决了吗?感觉硬度问题。就是无法判定设计要求的还是加工环节

网友:
首先主演原因是过载了吧,再次就是减速机的装配有些问题!

网友:
楼主敢不敢报是哪个牌子的齿轮箱?

网友:
这是断齿后继续运转造成磨损

网友(2020-03-17):
1. 看着装配有问题,第二轴偏左。
2. 有没有空载试运行,测振动。
3. 如果上述都检查没问题,可能是负载偏大或材料选型问题。

网友:
是一端锁死,一端自由吗?要是的话,锁死端是不是没锁住导致齿轮窜位,偏载打齿。

网友(2020-05-09):
为什么不多跑合就交货呢,这东西完全可以多架几个摄像头记录跑合过程。

网友:
这个问题得系统的找了,材料,工艺,装配,扭力,负载,,

网友:
齿轮没淬火?

网友:
出厂实验一下就好了,感觉不应该啊,这么大声音能听出来

网友(2020-06-09):
要么超负荷使用,要么齿轮的质量有问题,多半是齿轮的材料或硬度有问题

网友:
材质问题,热处理问题,设计时没考虑环境因素,没有计算好载荷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