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加工倒角

楼主(2019-08-20):
新人报到!希望得到各位坛友的支持帮助!

今天想请教对线切割有经验的朋友,图中的零件是块0.3厚度的纯钨片,如何用线切割按照图纸要求加工出这个倒角的孔?
我的想法是用激光打孔先把小孔打好,然后用线切割在需要开大孔的一面上把孔开大,不知道是否可行。图纸上小孔的深度公差要求比较高,到2丝,但如果2丝不能做到的话,可以适当放松,只要能保证一致性。如果有更好的办法,欢迎提出。钨的硬度高,很脆,想在常温下用刀具在钨片上掏一个倒角孔来不太可能。冲压容易造成开裂。

网友:
直接用电火花加工呢

网友A:
做个铜公直接打火花吧,锥度也可以加工。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你们的意思都是不用激光打孔,而是电火花开孔。如果不用铜公也能保证倒角的精度吗?  另外,用电火花加工大约加工时间,你们能估算出来吗?

网友:
线切割中的慢丝可以达到φ1.52加0.03mm的公差,不过成本应该比快丝高一些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8-20 20:32线切割中的慢丝可以达到φ1.52加0.03mm的公差,不过成本应该比快丝高一些
慢丝在0.3的薄片上开倒斜角孔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丝在0.3的薄片上开倒斜角孔可以吗?

没有工装,搞不定。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8-20 21:28
没有工装,搞不定。

做个切掉角的倒斜角的工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丝在0.3的薄片上开倒斜角孔可以吗?

那得有相应的工装

网友:
电火花倒角打孔一起搞定。

网友:
线切割可以切锥度,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切这么大的锥度

网友(点评):
水嘴亲水嘴也切不出来。只能加自动旋转的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铜公直接打火花吧,锥度也可以加工。

铜公打不好钨的,钨3000多的溶点,铜才1000多

楼主:
如果铜牛不行,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最好的方式直接用电火花给搞出来。

楼主:
打电火花时,铜公作为电极不是接触到钨板上,靠它的温度来熔化钨,而是靠电火花的温度,所以和铜的熔点是否比钨高无关的

网友:
这么薄,要求又高,线切割估计是悬了。

网友:
加个带低速旋转输出头的工装,是可以解决。

但,如果平时对钼丝粗细变化没神经质的话,还是拉倒吧。

网友:
张见识了

网友:
火花机打是最佳方案,线切割必须两次依次切锥度,一次切直面

网友:
直接上电火花,这么一点点要不了多少时间的,估计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一个。

楼主:
国产的电火花设备加工这三个小孔,精度够吗?有人跟我说要用进口的设备做,精度才能保证。
现在很多3-4万一套的国产电火花设备,专门打直径3毫米以下的小孔,加工精度公差能在正负1个丝

网友:
首先0.3mm的板倒角意义何在??

楼主:
就我帖子里的这个工件的机加工(开孔),如果有机加工厂家有兴趣合作加工的话,请站内给我留言,留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