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海绵吸盘的问题

楼主(2019-08-20):
最近在做一个用机械手抓取加气混凝土砖的课题,考虑用吸盘。请问除了海绵吸盘还有其他选择吗?另外,整个海绵吸盘系统的零件都包括哪些,除了吸盘,连接杆,真空泵,管路之外还有其他的吗?谢谢了

网友:
还有成本预算。

网友:
哪些零件是自己做的?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采用码垛机器人的形式,整体抓手搬运。
整套的海绵真空吸盘和真空泵还是比较贵的。

网友:
抓取砖块的话需要考虑几个问题:物料特性、温度,具体来说就是:
1. 砖坯
2. 烧制好的砖块 常温
3. 烧制好的砖块 高温

不同的规格需要选择不同的材质海绵,机器人负载允许的情况下推荐整层码垛方案,这样可以提升效率:

整个系统一般来说就是:
海绵吸具 安装支架 真空管路 真空泵(风机)
注意,吸具和真空泵(风机)需要配旋转接头,避免转动时管路有扭力。真空泵(风机)需要根据管路尺寸和泄漏量确认匹配功率,必要时加隔音装置降噪减震。
此外,管路较长时需要配安装架,海绵注意多订购一块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