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既能旋转有能密封的零部件

楼主(2019-08-21):
需求:图中红色的盘在旋转,上面有个罩子一直在吹气(冷空气/热空气,-55℃~125℃),罩子有专门的出气口,只能从出气口出气,所以要保证其他地方密封。有没有既能旋转,又能密封的零件?类似轴承,但是要可以密封。

网友:
可以看一下气动夹盘的结构。

网友:
旋转动密封的话可以考虑盘根或者轴封,你这个如果面积很大的话,轴承估计不太合适。

网友A:
斯特封,格莱圈之类的

网友:
旋转接头可以试试

网友B:
洗衣机,波轮要转,缸筒不转。。。。水又不漏,其中必有蹊跷。

网友(点评):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C:
旋转滑环,有气电液三种,还有个叫磁流体的,那个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波轮要转,缸筒不转。。。。水又不漏,其中必有蹊跷。

哪位大神清楚原理的可以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滑环,有气电液三种,还有个叫磁流体的,那个比较贵

估计做不到这么大   我这个大概3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斯特封,格莱圈之类的

好像可以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做不到这么大   我这个大概300mm

你密封只要在轴的部位密封就可以了吧,你总不至于把轴做成300吧

网友:
机械密封?

网友:
旋转接头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旋转滑环,有气电液三种,还有个叫磁流体的,那个比较贵

磁流体要订做了

网友:
洗衣机好像用的是橡胶密封圈,不少旋转接头也是这样,还得看你这个机构的旋转速度,要是旋转速度快的话,一般的密封圈用不了,容易烧坏了

网友D:
楼主这样的动作工况,其实可以直接选用气动滑环,能够实现这种功能,自己做要考虑是否绕线,是否密封,比较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的动作工况,其实可以直接选用气动滑环,能够实现这种功能,自己做要考虑是否绕线,是否密封,比较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