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 - GD&T和GPS中的“扫地僧”

楼主(2019-08-21):
平行度在GD&T中的定义

GD&T的平行度可以应用到平面轴线特征上,功能上只对方向控制,不控制平移。也就是平行度只控制平面或轴线的翻转,不控制其位置的意思。公差框中平行度必须参考基准。
图1:连杆的上孔轴线平行于基准轴线A的控制定义方法,平行度公差带形状为柱面,大小为φ0.2。因为平行度不定义位置,所以通常平行度需要位置度(中心特征)等联合定义。这个案例中,首先位置度定义了轴线在空间中的位置范围是在理论位置φ0.5柱面区域内,然后又精确定义了这个柱面轴线相对于A轴线不会倾斜φ0.2范围。所以通常平行度不能独立使用噢,快去看看你的图纸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吧
平行度不论在GD&T还是在GPS,重要性不在于直接应用,而是在于默认隐含的情况下应用。正因为借助平行度,位置度才能实现复杂的装配设计方法,所以平行度确实是个幕后“扫地僧”。所以要关切图纸设计中那些看不到的平行度,找出他的踪迹。

平行度在GPS中的定义
GPS对于平行度的定义更加逻辑细致。相对GD&T的应用和公差带定义基本一致,不同在于GPS需要指定参考方向,参考方向不同于公差控制框中的直接基准,这个参考方向是测量人员必须明确的内容。了解GPS的定义,可以扩展平行度在三坐标上的测量方法和原理。

图2:GPS定义平行度的方法,这个平行度的公差带是一个平行于A轴线的平行面,平行面相距0.1,公差带只控制方向,不定义这个孔的位置,解释方法同GD&T一致。但是GPS要求必须指定公差带的参考方向。平行于轴线A的平行面又无数个,设计者有责任指定平行参考,就是引入的参基准B。如果不指定,三坐标软件通常默认坐标系方向。当然这个设计也可以同图1那样,公差带为柱面。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而时习之。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
学习了,这个水平的扫地僧甚牛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