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材料及工艺

楼主(2019-08-21):
目前需要做一个图示中间部分的双头螺杆。共4个螺杆,用来吊装300KG重的变压器。吊装的示意图看CAD截图。
螺杆坏了,现在需要重做这个螺杆。
应该使用什么样的钢材,做什么样的工艺处理,达到什么要求,求有经验的师傅解答,谢谢!
比如说,45号碳钢,高温淬火,然后回火,表面镀锌,达到4.4级。
使用环境为机车车底吊挂,使用中有一定振动冲击。

楼主:
需要细化要求,形成图纸或者要求规范。

网友A:
300KG   随便找个螺栓就行   M12X4.8完全足够了

网友(点评):
正解,只要螺丝许用拉力大于500KG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KG   随便找个螺栓就行   M12X4.8完全足够了

不能换件,这个螺杆是紧固在变压器上的,应该是M16的。
我们现在要做一样的结构,换了结构,以前的振动冲击试验相当于废了。
现在就是要做一样的外形,能满足使用条件来使用的。

网友(点评):
你这到底是吊装螺栓还是有特殊用处的。你可以根据成大先的第六版机械设计手册6-75选择,M12X4.8的保证载荷是2610KG,你这个才300KG,预紧力给到1.85也才555KG,如果是交变载荷那么请运用弹性杆原理设计

网友B:
这个吊装的螺钉是变压器制造厂做的?

网友:
起重载荷是300Kg,起吊螺柱的设计安全系数得取n>=3.5,螺柱材质为20#钢,锻件,正火处理。按安全系数3.5,螺柱螺纹至少M20,才能保证安全。这是单螺柱起吊。

个人认为,变压器制造厂不会在材质选择和螺纹规格上出现这个低级错误,起吊使用多大规格的螺柱要做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吊装的螺钉是变压器制造厂做的?

对的,日本公司做的,

网友:
35#淬火加回火随便去用

网友:
45钢还4. 4级,是不是有点浪费

网友:
量少的话尽量往高要求走就是

网友:
35#钢正火处理,加工后渗碳表面处理

网友:
机车车底吊挂300Kg变压器,要考虑电/腐蚀/安装/冲击等对螺栓的影响,毕竟设计人员不会吃饱了没事干设计这个造型的螺栓,,外形可以照抄,拿去测一下大概材质,表面硬度,再做几个试一下吧,材质有没有特殊要求,说不准的

网友:
40Cr比45#钢的材质会好很多,调试处理,防锈也可以考虑副硬铬。
重载的零件不容马虎啊,要高标准。

网友:
4.4级?确定?

网友:
4个螺杆吊装1个300KG的东西,那不是玩一样的

网友:
看图片,貌似焊过的啊。真正的拉应力,螺栓是没问题的。
估计有别的应力,不如弯曲 扭转等等。要有使用情况的视频或者图片才能分析

网友:
莫小看这类东西,万一坏了呢?书上公式算的,实际制造能达到吗?使用能按你规定方式使用吗?

吊装类零件属于高安全系数,吊这个变压器使用环境也算比较复杂的。

建议42CrMo调质处理,尽量加工光滑点,特别截面过渡处要注意圆角,并光滑。防大气腐蚀镀彩锌>7um,防普通淡水腐蚀镀彩锌>12um,去氢处理(必须)。
材料费估计也就贵十几块钱或几块钱而已

仔细学习下别人那零件,多光滑漂亮,对减少应力集中非常有用。加工时把这零件拿上,给工人看,要加工的比这好。

网友:
用40Cr硬光轴做吧

网友:
4.4级的螺栓是材料直接加工,不热处理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