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冲击的波形和加速度?

楼主(2019-08-21):
现在有一个充电弓(类似于插头插座)对电动巴士进行充电,在充电过程中司机可能会上下车或者走动,这样会不充电插座有一个冲击,如何选择冲击的测量标准,波形和加速度,劳烦各位给一些建议。

网友:
太高端了。老铁。感觉好嗨的样子

网友A:
充电弓有个实时压力跟随,会实时监测铜排的连接压力,人行走或上下车带来的冲击可以忽略。不过安全规程要求是车上无人方可充电

网友:
不懂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弓有个实时压力跟随,会实时监测铜排的连接压力,人行走或上下车带来的冲击可以忽略。不过安全规程要求 ...

对的,他们有实时跟随装置,但是只有两个传感器,有四块铜排,且只能四块铜排同时加压,如果有角度偏转,怕有的铜排加不到压,压力就已经达到额定值;
之前他直接用充电弓铜排和车身铜排压在一起导电,后面发现接触不好,让我们改善,我们在铜排之间增加了弹片;
做冲击的目的一是怕接触不好(实时压力跟随装置可以解决垂直方向的位移,还有偏转没有解决),另外是怕冲击对我弹片有磨损,所以想找到相应的标准进行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他们有实时跟随装置,但是只有两个传感器,有四块铜排,且只能四块铜排同时加压,如果有角度偏转, ...

可以看一下「特来充电弓」,找找他们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特来充电弓」,找找他们的资料

谢谢回答,今天回去查一查他们的专利。

网友B:
高端学科,担凳子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端学科,担凳子学。

其实挺简单的东西,外观和剪刀叉式的升降台差不多,只不过是倒着用的

网友C:
充电弓是具有过程检测的功能,保证充电过程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弓是具有过程检测的功能,保证充电过程的稳定性。

你说的过程检测是铜排间压力检测或者温升检测,还是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