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流有刷电机选型公式

楼主(2019-08-21):
求教各位大神可以提供一下关于微型直流电机选型计算理论公式或发式。感谢啊!!!

类型此电机

类型此电机

网友A:
找个《电机学》系统看看直流电机的公式和公式中参数的意义…,才能正确选型。电机选型无非就是对电机的功率,扭矩和转速进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机学》系统看看直流电机的公式和公式中参数的意义…,才能正确选型。电机选型无非就是对电机的功率 ...

谢谢指点

网友:
转速越快,转矩越小,反之越大。
T=9550P/n
T是转矩,单位N·m
P是输出功率,单位KW
n是电机转速,单位r/min
选型方法:
型号代表内容如下
第一个字母代表外观:R代表圆形,F代表扁平,S代表矩形;
第二个字母代表电刷种类:E、A、U:金属刷;F、D:金属板叉状电刷;C、K、H 、S 、T:碳刷;
第三个数字代表转子直径;
第四个数字代表磁铁或机壳长度;
第五个数字代表转子槽数:0代表3槽,5代表5槽,3代表12槽。
查看全部4个回答
杭州 直流减速电机 马步崎24小时在线...

20多年从业经验,马步崎直流减速电机 规格齐,品质优...
mbqdj.com广告?
微型直线电机 选上海日脉 进口微型...

微型直线电机 选上海日脉,引进NPM脉冲马达集团的微型...
npmchina.com广告?
相关问题全部
广告国内大功率无刷直流电动机生产厂家有哪些?
无刷直流电机有很多家都不错,常州特耐思电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各类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的专业制造商。公司专业生产直流无刷电机、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无刷电机控制系统。产品主要应用于:绕线机、打印机、打票机、雕刻机、电动滑板车、AGV小车、医疗仪器、纺织工业等各行各业自动化设备仪器中。
10 2018-11-28
微型直流电机型号
第一个数是指转子外径代码,第二个数是磁石尺寸代码,第三个是转子槽数。这个只是代码,每个代码表示不同的尺寸规格
26 浏览8222 2017-12-16
直流电机都有什么型号的
直流电机型号系列:
1、SZ系列直流伺服电机
(1)功率:20W~600W
(2)电压:24V、110V、220V
(3)扭矩:0.050mN.m~2867mN.m
(4)转速:1500r/min 3000r/min 6000r/min(55、70)
(5)安装方式:A1 底脚安装 A3 法兰安装
(6)机座外径为(mm):55、70、90、110、130
2、ZYT系列直流永磁电机
(1)功率:20W~1200W
(2)电压:24V、110V、220V
(3)扭矩:0.050mN.m~3822mN.m
(4)转速:1500r/min 3000r/min 6000r/min(55、70)
(5)安装方式:A1 底脚安装 A3 法兰安装
(6)机座外径为(mm):55、70、90、110、130
3、J-SZ(ZYT)-PX系列直流减速电机20W~1200W 2r/min~750r/min
(1)功率:20W~1200W
(2)电压:24V、110V、220V
(3)扭矩:0.26N.m~366.620N.m
(4)转速:3r/min~ 750r/min
(5)减速比:4、6、16、36、64、216、256、1296、
(6)安装方式:A1 底脚安装 A3 法兰安装
(7)机座外径为(mm):55、70、90、110、130
(8)电机为:SZ系列直流伺服电机(20W~750W)
17 浏览9337 2018-08-31
跪求5-12v小型直流电机型号
小型不知道是指多大,我修DVD机时候用到的电机是RF-300FA-12350,直流5.9伏。
1 浏览2657
学物理的请进来,微型直流电机型号怎么看?
简单回答一下:390,540,550.。。。是指电机外直径 540就是5.4厘米
至于您说的是小手钻吧?其实网上有套件卖的(一次性购齐,钻头,钻夹什么的都齐全)扭矩大点的540,550更大的就是775了
6 浏览3076
如图微型永磁直流电机应该配个什么型号的电源适配器
按表;满负载额定电流为5.93安得话,这种直流12伏的电源适配器市场上可能没有。要定做。什么微电机?这么大的功率?
浏览247
广告abb直流电机修理哪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