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工程图中能否设置固定长度的尺寸界线?

楼主(2019-08-21):
如题。

Inventor工程图中能否设置固定长度的尺寸界线?

AutoCAD里面可以设置,Inventor里面找了半天也没看到……标注的尺寸界线长度经常一边特别长一边特别短,非常丑。

网友:
美还是丑,因人而异。

但,你这个图,你应该愁的,不是那些吃饱了撑的饱汉子琢磨谁丑谁美,

而应该是:我出的这个图,能不能清楚地告诉她:我指的是这里,不是那里,更不是那那那里。

换个角度聊?楼主反过来想:如果你出的这个图,那两条腿一样长,你会被骂多少回。。。

美帅俊靓,得看什么人看。

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网友(点评):
他会说“俺是个不学无术的人”

网友A:
你这个标注是怎么怎么整出来的?看着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标注是怎么怎么整出来的?看着眼生

就是Inventor里面自带的GB格式标注吧,改了一下字体。
请问陈老师知道我说的这个尺寸界线的事情怎么解决吗?想做的跟AutoCAD出的图一样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CAD一样?标注的起始点设置成零点不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Inventor里面自带的GB格式标注吧,改了一下字体。
请问陈老师知道我说的这个尺寸界线的事情怎么解决 ...

改了一下字体?【怎么改的?】

网友B:
我来说两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两句话~~~~~~

这个设置我看了半天也没有固定长度的尺寸线啊?
只能设置尺寸界线距离测量点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一下字体?【怎么改的?】

你说标注看着眼生,不知道是哪里眼生?这图里面只有一个中心标记和一个尺寸标注。
中心标注是默认格式,尺寸标注只是把标注字体改成了仿宋体以适应国标的要求。
不知道你对我主贴里提到的问题可有什么见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标注看着眼生,不知道是哪里眼生?这图里面只有一个中心标记和一个尺寸标注。
中心标注是默认格式, ...

尺寸界线离轮廓如此之远,从未见过,所以眼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