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挡圈槽宽度定多少

楼主(2019-08-21):
1.如图1这个结构为从动轴,轴和轴承内圈不转,带轮与轴承外圈旋转,右侧的轴承定位了;
但左侧的轴承如何定位呢?  挡圈槽应该取多宽?轴径17,对应的挡圈宽度为1.1;

挡圈槽紧贴着轴承吗?  我担心加工与装配误差。 如果挡圈槽紧贴着轴承,有可能卡簧装不进去;

2. 图2为改进结构;这个结构如果改进的话,我取消轴的台阶和挡圈槽,两边用轴套定位是不是更好一点?

轴的公差为10+—0.05,轴套公差取多少合适?

网友:
1.图一挡圈装不装没啥影响。有些供应商卖的装了内挡圈,是作为配件卖的,防止轴承掉出来。如果要加挡圈,轴承隔套小于等于轴承内圈外径,不会干涉挡圈。挡圈槽宽度,设计手册,一些选型手册都有,像MISUMI,怡合达都有,自己查下。                   2.图二的设计,是错误的,隔套装紧后,轴承内外圈都被压住了,怎么转,兄弟?

网友:
挡圈槽与轴承之间要留点余量,方便卡簧装配的时候容易点

网友:
图二的结构应该可以,槽宽比卡簧厚个二三十丝应该差不多能放进去了,个人看法

网友:
可以参考轴用挡圈标准,你的问题都在里面。

网友:
图二最好改成通轴,轴端平垫定位即可。

网友:
确定有没有轴向力  大不大?  不大的话放挡圈没问题

网友:
还是按设计标准去做才合理,否则不能用就掉的大!

网友:
还“从东周”???不会打算问到溥仪吧?

不叨叨了。

1)咋装啊?
2)咋换带子啊?

(我念书时,历史政治年级600来人里倒数十来个的。够厉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