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是先调质在焊接去应力退火吗?

楼主(2019-08-21):
如题,是先调质在焊接,还是先焊接在调质啊?

网友A:
你想要焊接后平行∥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焊接后平行∥还是?

就是担心调质后焊接会有裂纹变脆

网友:
先焊接,去应力退火,在粗加工,调质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45#钢是一种稳定的钢种,在经过焊接后,由于冷却速度较快会产生焊接应力及缺陷组织(如马氏体,马奥等),当你加温到奥氏体转变温度以上后,再缓冷。形成45#相近或相同的组织。改善或消除钢铁在铸造、锻压、轧制和焊接过程中所造成的各种组织缺陷以及残余应力,防止工件变形、开裂;软化工件以便进行切削加工;

网友:
做什么零件要用45钢焊接?45钢含碳量比较好,可焊性较差,容易出现裂纹。

网友:
调质一般都放在最后的,45钢好焊吗?

网友:
你应该说你的零件要求,这样懂得才能帮您排工艺。

网友:
先焊接再调质,这样能消除焊接应力,减小变形。

网友:
|ckc521发表于 08-21 20:41先焊接,去应力退火,在粗加工,调质
同上

网友:
真用45号钢焊接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