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rt零件的member如何链接到工程图标题栏里,成为零件名称?

楼主(2019-08-21):
正常工程图标题栏的零件名称是连接到模型iproperty的 “概要-标题”项。

但是ipart零件会生成一系列的member和零件代号。

我试着做工程图时发现,工程图标题栏里的零件代号可以正确地随着ipart变化而变化,但是名称不变,因为主零件模型iproperty的 “概要-标题”项不变。

在工程图里如何能链接到ipart零件的member这一属性呢?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不同软件,工程图链接零件属性的方法不同

楼主:
在本版发帖,而且提到了ipart,当然是inventor了。

在solidworks里,有类似ipart的配置功能,干这个事,还算容易。

今天搞明白了,在ipart的表格里,可以控制iproperty,当然也就可以控制“概要-标题”项了。

本来想在excel里编辑表格,可以在member列和Title [Summary]列,加个公式 “=”,自动相等。

但是保存时候excel当然可以接受,但是inventor不认可这么干,会报错。只能从member列复制过去。

网友:
这个要在属性里面设定的。

网友(2020-12-26):
这个在工程图标题栏样式里指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