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上机械

楼主(2019-08-21):
各位师傅求助,zsw型振动给料机高温123度就是带两个齿轮的,怎么办。急!

网友:
是轴承发热还别的发热的零件?给的信息太少,不好判断

楼主:
我感觉像齿轮,轴承打开看了外观没事,之前齿轮断了一个齿,换上了两个用过的齿轮,原来的温度96度,换完后起车,就高温123度。怎么办那

网友:
有可能是润滑油选型不当、变质或油位过低过高、油搅拌过大发热增加;加低时润滑不良,干磨擦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