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平面度标注细节

楼主(2019-08-21):
一块30厚的45钢,平行度平面度全部标在非基准面,这样是否合理

网友:
平面度标在基准面上,以基准面为基准,加工另一面和基准面平行度,不然,你加工时哪来的基准

网友:
基准面应该是加工面,已加工面为基准去标准被要求的结构要素的形位和形状公差。

网友:
如果两个面有平行度要求,那么两个面都要有平面度和粗糙度要求。其中一个为基准面,另一个面标平行度公差

网友:
平行度是要有基准的,基准的那个面需要有平面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