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斜面同步运动机构

楼主(2019-08-22):
如图所示:
由于要保持外观美观的原因,整个传送带和机架成一定角度。
现在在初期测试想要在传送带运行时在斜面做一个机构,让所检测产品和传送带保持同步运动,送进检测区域。
图中压辊以后为平面,机构也是要从前边斜面做到压辊那里,具体机构怎么设计才能使检测产品和和传送带同步运行进入压辊后的平面区域。

网友A: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加工同步带、同步轮的厂家  在深圳  希望能帮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加工同步带、同步轮的厂家  在深圳  希望能帮到您

跟你这个皮带生产没关系,我们只是在前边斜面设计机构,保证检测产品和斜面传送带同步运动

网友B:
把同步带的线速度传递到你的机构,考虑用摩擦力传递,但是要想长时间完全同步,可能不得行。皮带传动本身不是精确传动的,负载变动,电机速度会有波动。皮带和主棍会有打滑现象。你这个东西,可以考虑换种思路去设计。具体我不知道你要干嘛,所以不好给太多建议

网友C:
楼主想要同步需要先解决传送过程中的打滑问题,有没有考虑采用链板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要同步需要先解决传送过程中的打滑问题,有没有考虑采用链板传送??

我也是考虑到传送带的摩擦力不够,会存在打滑情况,所以,检测的产品现在只能放轴承弄成三脚架结构去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同步带的线速度传递到你的机构,考虑用摩擦力传递,但是要想长时间完全同步,可能不得行。皮带传动本身不 ...

现在的话是在斜面做一个可调节三脚架,平面安装轴承,采用从里往外方式运输,轴承是保证平面平稳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