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链条张紧方式怎么样

楼主(2019-08-22):
(无正文)

网友:
上面那个小轮不要

网友:
只用一个张紧轮就可以。

网友A:
最好是调节中心距。图中这个为什么要加两个轮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调节中心距。图中这个为什么要加两个轮子......

大多数情况下中心距不宜调整,是设计基准是一个原因。

网友:
为什么要加两个小轮依据是什么

网友:
两个张紧轮子显然是考虑松边紧边,防止脱链,跨度大也可以起一定的阻尼作用

网友:
张紧松边,小轮外侧,大军内侧。

网友:
不需要的,涨紧的轮子太多了。

网友:
上面的轮子会减小包角,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