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输送,放置装置

楼主(2019-08-22):
把弹簧抓过来放置到孔里面

把弹簧抓过来放置到孔里面

1.需要一款能把弹簧放置在孔里面的装置。

2.需要一款把圆柱体放置在孔里面的装置。

有设计过的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A:
视觉找正位置+4轴机器人

网友:
要交代清楚速度,预算。

网友:
能把弹簧排列供料,其它的都解决了

网友(点评):
我的哥弹簧并排放不都全部剂到一起去了

网友:
感觉可以用自动打胶机改一下用

网友:
首先打胶机可以帮你定下孔位,弹簧装在胶桶位置,到一个地方放一个弹簧下去

网友:
每台机子上加上定位工装

网友:
弹簧自动供料器加上粉料机构搞定,简单

网友:
圆环转动,到达位置上面掉一个弹簧,弹簧的排序需要好好考虑。

网友:
关键是弹簧的上料,如何保证弹簧不相互纠缠

网友:
关键是弹簧的分料,怎么保证不纠缠,线径很细的话纠缠在一起很难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觉找正位置+4轴机器人

没必要上视觉吧

网友A:
视觉为了找正安装弹簧的孔位,否则工件没有基准,弹簧&圆柱的装配找不到位置。

网友(点评):
装入弹簧前空空的一大圈儿孔,我找找看有没有能找位的,总觉得能找出七个八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觉为了找正安装弹簧的孔位,否则工件没有基准,弹簧&圆柱的装配找不到位置。

搞个分度盘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个分度盘就搞定了

分度盘应该是确认了其中一个放置弹簧孔的位置后,通过等分转动,才可以将后续弹簧装配到孔里面(前提应该是需要孔都是等分的)。
另外,如果分度盘只是用来旋转一个工件的话,可能会降低了整个设备的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度盘应该是确认了其中一个放置弹簧孔的位置后,通过等分转动,才可以将后续弹簧装配到孔里面(前提应该 ...

瓶颈不在孔的定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瓶颈不在孔的定位上。

如果按这样说的话,哪有什么瓶颈

网友:
楼主这个产品的装配工序还是挺复杂的,需要做一台专机才能实现了!

网友:
伺服电机的制动器。不过看起来比多摩川的差不少啊。多摩川的只有三个弹簧,你怎么上这么一大堆?
台阶柱是有精密垫片的,制动盘打开的间隙很小。

这种弹簧应该特别容易缠在一起,增加圈数,缩小圈间距,应该能避免缠在一起,就可以用振动盘了。
但是一般对用户来讲,更改产品的可能性不大。
记得一本小零件上料图集上,有一种上弹簧的方法,是吹气,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

也许用视觉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是仍然要避免缠绕

网友(点评):
牛批啊!这都有!我就说我们现在玩的所谓制造技术,人家都是一百年前玩过了的,只是他们现在不愿意再做这种不赚钱的行业了而已,并不是人家做不过中国。大多数人什么时候能明白这一点?

网友:
装配这种弹簧还真不在定位上面,最麻烦的是怎么把弹簧给分离出成为单根弹簧的装置。我看你上面也有孔的,可以空定位。还可以零件内孔定位。

网友C:
大佬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装置的排列效率应该很低吧? 怎么保证能让弹簧吹到排料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装置的排列效率应该很低吧? 怎么保证能让弹簧吹到排料口呢

我没用过,只是看过这个介绍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简易的实验一下。
让钳工做个盒子,比如买个不锈钢筒,或者类似与饭盒那么大,加个盖加个管子。
不断的改进出口的大小。或者怎么做个可调的。

当然了,最好有应用的视频,但是可能找不到

可行性实验是必须做的。无论什么机构都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