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压力随着油温升高而降低,为什么?

楼主(2019-08-22):
车床液压站的总压压力不稳,随着油温的升高而降低,去年还能达到60bar的压力,现在达不到了,只有30-40bar的压力,而且有时候还夹不住工件,导致工件打滑,有夹痕,现在发现的规律就是液压站油温一上升压力表显示的压力就会随着下降,最高时温度可以达到60多度,求解

网友A:
油温升高,粘度降低了,系统内泄漏增加,导致液压系统压力降低。正常最高油温不超过55-60°C,到60°C能正常工作还要看液压油的性能和品质。

测试下系统油温最高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温升高,粘度降低了,系统内泄漏增加,导致液压系统压力降低。正常最高油温不超过55-60°C,到60°C能正 ...

系统油温是不是就是液压油管路里边的温度?老设备出现泄露很正常,出现温度升高的情况是不是做些降温措施就会好点呢

网友:
测液压泵或者液压马达出口处的温度或者进液压邮箱的管路油温,不过,在液压邮箱进油口测的温度可能不准确,因为当回油管路比较长时,有部分热量通过管路已经散出去了。

油温高需要增加散热系统,但是最好还是先查出油温升高的原因是什么?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网友B:
温度一方面,但感觉油品开始下降了,从图片观察,机台环境不太乐观,看看打开油箱看看液压油的颜色和黏度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一方面,但感觉油品开始下降了,从图片观察,机台环境不太乐观,看看打开油箱看看液压油的颜色和黏度有 ...

油品是下降了,液压油粘度变希

网友:
|韩寒11发表于 08-29 19:32
油品是下降了,液压油粘度变希

适当时候要换油,机台该保养的时候就要保养。

网友C:
升温导致油的粘度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温导致油的粘度改变了

是有改变,所以也有怀疑升温后对润滑油粘稠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