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压检测设备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求教一下。

楼主(2019-08-22):
最近接了个项目,是个检测一个治具气密性的小设备,在试验中,在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是气密性不够,会漏气。求教一下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一下。

网友A:
这相当于半分的槽,侧壁肯定会有错位

网友B:
上下半个治具合拢时,用什么压紧固定?中间用密封圈,密封圈要有一定的变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半个治具合拢时,用什么压紧固定?中间用密封圈,密封圈要有一定的变形量

用气缸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相当于半分的槽,侧壁肯定会有错位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我打算把圆孔改成椭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半个治具合拢时,用什么压紧固定?中间用密封圈,密封圈要有一定的变形量

密封圈是硅胶,硬度大概40左右

网友C:
被测试的物体是什么材料的?用硅胶是没错,硅胶够软,但是你的硅胶使用前是什么样的平的一整块吗?硅胶垫这里明显用平的不合适呀,而且你的测试零件是圆的,为什么治具上要做方的?

网友C:
图一没看清,不好意思,这种情况个人认为是硅胶受力不均。你把你的槽口改圆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没看清,不好意思,这种情况个人认为是硅胶受力不均。你把你的槽口改圆的看看

之前就是槽口是圆的,现在改成椭圆的试试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测试的物体是什么材料的?用硅胶是没错,硅胶够软,但是你的硅胶使用前是什么样的平的一整块吗?硅胶垫这 ...

硅胶是这样的,我是把它镶在治具槽里,硅胶上面的槽我之前是想用来增加变形量

网友:
我们这边也是做气密性设备的,我们用的密封条都是专制的,HT800,只有用对正确的密封条,才能减少问题。

网友:
压的治具和硅胶接触面小才压的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