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特殊的离合机构

楼主(2019-08-22):
哪位大神了解过这样的离合机构呀,联轴器类型的,右端作为主动轴转动的时候左端轴随着转动,而左端作为主动轴转的时候则需要两者脱开右端不旋转,找过双向离合器和单向离合器总是差点意思,求教了。

网友A:
你这个不就和自行车一个原理吗

网友B:
要是负载不大的话单向轴承就可以吧

网友C:
超越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就和自行车一个原理吗

自行车是正反转脱开的,和我这个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越离合器??

超越离合器有一端是不能做主动轴的转不动,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负载不大的话单向轴承就可以吧

我不是正反转的脱开或者逆止,而是实现一边主动轴另一边跟着转,反过来另一边做主动轴时候,这边就脱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正反转的脱开或者逆止,而是实现一边主动轴另一边跟着转,反过来另一边做主动轴时候,这边就脱开了 ...

你要说明,作为主动轴的时候,是否换向,主动轴可以正转和反转。

网友(点评):
对,关键是主动轴会正反转不。如果会,而且没有其它输入,这样的离合器肯定不存在,因为它获得的信息不足。它只能看到两个轴的相对运动,没法判断谁是主动。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电

网友:
一个棘轮不能解决吗?

网友:
负载多大?

网友D:
想了半天,发现自己弄错了,像九楼说的,一个电磁离合器解决

网友:
自行车和你的情况有啥两样,反正我觉得就一样。

楼主:
42NM力矩转速150r/m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了半天,发现自己弄错了,像九楼说的,一个电磁离合器解决

由于条件限制不允许使用电磁阀之类的东西。

网友:
做个小机构让右轴这端可以顶出摩擦片,左轴不加这样的机构让两个摩擦片不接触不就可以了

网友:
想想你的圆珠笔,这样的小东西好做的

网友D:
两个螺纹孔装的钩子,当轮盘转动时会勾住棘轮头。当轮盘转到固定角度时钩子会脱离,棘轮头单独旋转不与轮盘接触。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毕竟钩子被我拆了。

网友(点评):
能装上钩子看看么

网友:
超越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螺纹孔装的钩子,当轮盘转动时会勾住棘轮头。当轮盘转到固定角度时钩子会脱离,棘轮头单独旋转不与轮 ...

没看懂

网友:
823677526视频一下

网友:
其实就是棘轮机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