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零件2种设计,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9-08-22):
这是个焊接件,绿色部分是要加工的部分!第一张图是考虑减少加工和精加工面积的设计,第二张是领导觉得第一张更难加工让改的!各位大侠解读一下会什么更难加工

网友:
少铣了一个面,少加工了俩个件,仅此而已

网友:
图2好一些吧,图一装夹找正比较复杂一点;

网友:
你自己是怎么认为的?

网友:
左边的面是不是还要与其他零件配合,需要不要定位止口或台阶?就单个零件来说差别不大

网友:
明显图二更好加工,你图一打算用什么机床做?

网友:
图一减少有加工要求的区域,理论上来讲,面积越大,平面度要求越难达到。
另外,中间有间隙,拆装方便。
还有很多理由,就是看怎么想的了。

网友:
老师教我们要听领导的话哟。

网友:
就是想装逼还是想苟且的区别

网友A:
俩个图再整合一下
用第一张图的上面的件   用第二张图的下面的件

网友(点评):
和我一个想法

网友:
图2底座确实好加工一点,划线打孔也比较方便,检验也方便检验。图2上面部分反正找正校对之后,都是一刀光的事情。

网友:
1.如果零件不大,面比较小,你说的减少精加工的时间,减少的时间也很少。2.图2,结构简单,会减少粗加工的时间,以及装夹时间。这两者的时间成本都得算。3.你的图纸没有精度和尺寸,如果铣床的精度可以满足,零件又不大,肯定是图2省时省力。4.如果零件特别大,安装面需要精加工,尤其是磨削的,比较费事时,这时可以去考虑图1的设计。反之,图2。所以,并不是像你说的减少了精加工的时间,但增加的精加工和装夹的时间以及精加装夹难度也要考虑。

网友:
第一,你怎么想的很重要。根据具体组装环境,你要知道与这个件配合的下平面是不是一个平面,这个件(貌似带法兰的轴座)承重如何(受力分析怎样)?
第二,机加工,多铣一个面,没领到说的那么麻烦,他可能要看的不是你设计的好坏,而是看你具体能不能说出道理,或者看你是不是听他的话。(具体他怎么想的,你要看你的领导到底是机械深度如何,如果他是个机械白痴,那你一定要听他的)
第三,如果有同事,问三个人,你可能对这个问题有另一个看法。

网友:
|siralop发表于 08-22 18:05第一,你怎么想的很重要。根据具体组装环境,你要知道与这个件配合的下平面是不是一个平面,这个件(貌似带法兰的轴座)承重如何(受力分析怎样)?

第二,机加工,多铣一个面,没领到说的那么麻烦,他可能要看的不是你设计的好坏,而是看你具体能不能说出道理,或者看你是不是听他的话。(具体他怎么想的,你要看你的领导到底是机械深度如何,如果他是个机械白痴,那你一定要听他的)

第三,如果有同事,问三个人,你可能对这个问题有另一个看法。

我就赞同一句话:如果他是个机械白痴,一定要听他的!

网友:
第一张图的底座可能需要加工中心才能做好,第二张的动作只用普铣就可以,两种设备两种成本价格

网友:
放在装配体里看。

网友:
按照单个零件看,图2装夹简单些,加工方便。

网友:
第二个好一些,第二个可以加工侧面后,以侧面为基准平放在工作台上,用侧铣加工,就能保证两个面的垂直,
尔第一个可能装夹要麻烦一些而且侧面作为基准就需要垫高,可能会因为加工震动造成垂直度或者表面有所偏差

网友:
很大个零件吗?不是很大的话,个把零件直接硬抠更好,漂亮也方便,杂费算起价格差不多。
不是超高精度或很大的面,直接一刀就保证了,无需分大小块。

网友:
图2好点

网友:
第一张图考虑减少加工量,只加工底座的两个凸出面嘛,凹下去的根本不用加工的。

网友:
减少加工难度

楼主:
这是一个轴承座!底板长300宽110高40要公母槽配合搞台阶想减少加工和精加面积面积!底面搞个凹槽是想减少点精加工面积!还有我机加不是很熟悉!去现场怎么熟悉机加?没法自己动手的!

楼主:
|救赎.发表于 08-22 14:48就是想装逼还是想苟且的区别
反正得听领导的

楼主:
|生理盐水发表于 08-23 15:40第二个好一些,第二个可以加工侧面后,以侧面为基准平放在工作台上,用侧铣加工,就能保证两个面的垂直,

尔第一个可能装夹要麻烦一些而且侧面作为基准就需要垫高,可能会因为加工震动造成垂直度或者表面有所偏差
领导是这么说的,直接铣出左边面做基准面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22 13:02左边的面是不是还要与其他零件配合,需要不要定位止口或台阶?就单个零件来说差别不大
左边上面装轴承盖,整个座装进5深的定位槽

网友:
第二个图,为何侧边也要精加工?

网友:
我厂有铣床、龙门铣、卧式镗床,假如要我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第二种,上铣床装梨头加工竖直方向的绿色加工面,拆梨头,将已经加工过的面装夹在工作台,用端面铣刀加工底部。图一竖直方向有台阶,我觉得省略了台阶更好装夹。去问问搞加工的人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俩个图再整合一下
用第一张图的上面的件   用第二张图的下面的件

哈哈,确实

网友:
肯定是选择第二张图的呢

网友:
底面确实是画蛇添足,如果是铣的话,一刀铣要比分成几刀干要容易。同时台阶也会影响铣的效果,伤刀
底面如果中间不需要加工,并且沉台可以通过其它手段获得还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