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阵列打孔时卡顿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22):
因为要做3D打印 产品上有许多小孔需要阵列或者包覆生成 结果最后生成时软件都会直接卡死了该怎么办 是电脑配置还需要再升级吗 还是需要换其他软件画有推荐吗 用的SolidWorks2016

网友A:
除了加配置,别无它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加配置,别无它法。

电脑配置上有什么推荐吗 电脑小白一个完全看不懂

网友(点评):
反正你盯着贵的整。HP的图形工作站,两CPU,E5W系列,反正哪个贵买哪个。前提是你有足够的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配置上有什么推荐吗 电脑小白一个完全看不懂

这个配置已经相当可以了,关键问题出在SW上,换用3dMaxs之类的吧

网友(点评):
的确,sw阵列过多配置再高也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已经相当可以了,关键问题出在SW上,换用3dMaxs之类的吧

UG可以吗

网友C:
分成多次阵列试试

网友D:
换丽台图形卡,,,,一万多那种。

网友(点评):
人家目前用的P1000,目前较新的P系列的显卡了,性能上足以秒杀以前上万的Q系列,K系列的显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丽台图形卡,,,,一万多那种。

都想直接换图形工作站了 但又怕买回来也解决不了问题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成多次阵列试试

就是每阵列一次就把那一次的阵列压缩掉再进行下一次吗

网友:
上工作站^_^。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每阵列一次就把那一次的阵列压缩掉再进行下一次吗

能不能把文件发出来,大家帮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文件发出来,大家帮你试试。

一个圆柱,圆周阵列500就可以了。。。。
其实这种不需要全阵列,搞几个方便出图就可以了,不说SW,就是CAD估计话1000个圆,都会卡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每阵列一次就把那一次的阵列压缩掉再进行下一次吗

有图有真相  戴尔M6800 I7 4930MX  DDR3  16G  显卡K5100 8G  这就是极限了 列阵的时候不要选特征选面 你的电脑一次列阵5排左右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图有真相  戴尔M6800 I7 4930MX  DDR3  16G  显卡K5100 8G  这就是极限了 列阵的时候不要选特征选面 你 ...

文件太大了 上传不了 不过我来试试看

网友:
不喜欢阵列

网友:
加大虚拟内存,可能会有点效果

网友E:
这些孔是底孔还是螺纹?螺纹肯定会卡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孔是底孔还是螺纹?螺纹肯定会卡住的。

底孔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文件太大了 上传不了 不过我来试试看

你将特征压缩掉,文件就小了很多。

再不行,就上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将特征压缩掉,文件就小了很多。

再不行,就上网盘。

好了 这还只是一小部分还没有完全画完 电脑现在解压缩特征都已经不行了

网友:
贴图表示就可以了 那么多孔在高的配置也卡需要计算

网友(2021-03-25):
SW应该有什么解决方法吧,不然这么多阵列叫人家买上万的十几万的工作站那多烧钱啊。应该有什么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