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焊接组合哪种更容易些?

楼主(2019-08-22):
45与45焊接 45与Q235-A焊接 请问哪种更容易些

网友:
老师傅手里都差不多,现在45#没有所谓【不好焊接】的说法

网友(点评):
是的,45#焊接工艺已经成熟

网友:
45钢焊接性较差。异种钢焊接需要做焊接工艺评定确定能不能焊

网友:
Q235的焊接性能好,因为Q235是结构钢,属工程用钢,含碳量低,适合于焊接。而45钢是机械用钢,含碳量较前者高,焊接性能查,故不适合于焊接。

网友(点评):
45#现在已经有成熟的焊接工艺,不再是难事

网友:
更容易肯定是后者了。

网友:
更容易肯定是后者

网友:
选好焊丝后者简单

网友:
我们这边试过了,如果是要焊接的零件,都是用Q235的材质焊接。

网友(点评):
空心辊往往用45#(或者45#与Q235组合)焊接,要热处理保证力学性能,并做表面处理的。Q235是满足不了要求的。